求教姿态解算延迟问题的原因

楼主(2015-04-01):
     移植了一个程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姿态解算会落后于实际动作挺久的,即动了下飞机到一个角度,解算出来的欧拉角,却是慢慢变到那个角度的。不知道这是哪里的问题?
     PS:后来发现应该是陀螺仪的量程问题,造成陀螺仪的作用没体现出来。多谢楼下的朋友的回答。

网友A:
极有可能是采样时间间隔没有设置好,比如你设定姿态结算频率100hz,实际只有10hz,陀螺仪少积了很多,只有后面靠加速度计来收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有可能是采样时间间隔没有设置好,比如你设定姿态结算频率100hz,实际只有10hz,陀螺仪少积了很多,只有 ...

嗯。我看看。我的程序中是,10ms采样一次,然后直接姿态解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有可能是采样时间间隔没有设置好,比如你设定姿态结算频率100hz,实际只有10hz,陀螺仪少积了很多,只有 ...

经过修改,发现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解算有过冲,就是朝相反的方向多算一点,然后慢慢回来。如下图所示:绿色线为解决出来的欧拉角,蓝色的为对应轴的陀螺仪输出。

网友B:
没程序说个啥,既然是抑制的还怕泄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有可能是采样时间间隔没有设置好,比如你设定姿态结算频率100hz,实际只有10hz,陀螺仪少积了很多,只有 ...

嗯。应该的,后来发现是陀螺仪的量程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程序说个啥,既然是抑制的还怕泄密么。

主要是因为移植的程序比较乱。所以想先问下大致的可能性。

网友C:
LZ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滞后和超调的问题的?我试了一下把陀螺仪改成500度/s效果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滞后和超调的问题的?我试了一下把陀螺仪改成500度/s效果不明显 ...

应该是你移植代码,要求的陀螺仪量程和单位不符合姿态解算函数里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你移植代码,要求的陀螺仪量程和单位不符合姿态解算函数里的要求。 ...

那应该怎么解决呢?能否请楼主分享一下程序或者加个QQ讨论一下?我的QQ 58340047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程序说个啥,既然是抑制的还怕泄密么。

楼主 你的串级PID
PID_x=(Angle_gy+Out_PID_X)*In_XP+ERRORX_In*In_XI+(Angle_gy-Last_Angle_gy)*In_XD;//内环PID
这个为啥是加啊?(Angle_gy+Out_PID_X) 这不应该是偏差吗?偏差不应该是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