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科创』匿名地面站V4~带视觉跟踪+离线地图的来啦!!

楼主(2015-04-01):
距离上一版本也就是V3版本匿名上位机推出挺久了,现在匿名最新地面站V4版主要功能做的差不多了,更多功能,更多惊喜,现在提供给大家进行下测试
新增加功能:(目前是测试版,收集BUG,提升稳定性中)

1:新增视频跟踪功能,使用普通USB摄像头,进行飞机的跟踪定位,为下一步飞机的室内悬停和航线飞行提供支持。
2:地图、航点功能回归,并且增加离线地图功能,方便室外没有网络的时候使用。

3:定时波形功能,可以画更多数据的波形,使用更简单,只是速度没有数据波形功能快,数据波形最少可以达到美妙2000组点,也就是2000hz的波形速度,受制于windows的定时器,定是波形大概在500hz的刷新率,但是普通应用也是足够了。
4:优化摇杆功能,适用更多游戏手柄、飞行摇杆,欢迎大家将能用和不能用的型号跟帖反馈,以便大家选择。

还有各种优化,就不一一说明了,欢迎大家测试使用
遇到的问题还请大家跟帖回复,说明自己的系统运行环境、问题的现象,最好能截图说明,以便我们能修改bug,为大家提供更稳定好用的程序,谢谢大家。

追踪测试帖子,帖子里面有视频:
『匿名科创』愁室内悬停?不会定位?匿名视觉追踪来帮你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7446-1-1.html

下载:

网友:
高大上,牛人

网友A:
V2.3的一个缺陷是波形显示无法设置Y轴范围,V4的通讯协议又变得复杂多了。另外看了V2版产品,从连接器使用来看,就是一个玩不了几次的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V3的一个缺陷是波形显示无法设置Y轴范围,

y轴是自适应的啊

网友:
跟踪图像 是用陀螺稳定的吗 ?

网友B:
上位机做的好棒!能告知地图使用的是什么控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做的好棒!能告知地图使用的是什么控件吗

想问问 离线地图包是从那儿来的 如何解析的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3的一个缺陷是波形显示无法设置Y轴范围,V4的通讯协议又变得复杂多了。另外看了V2版产品,从连接器使用 ...

为何玩不了几次?我们很多人天天在用这个

网友:
真是好东西,和我的想法有点接近.但做的我想的还要好.

网友:
  楼主,上位机是用什么做的啊?

网友:
好高级的样子啊

楼主:
还请大家先试用,应该有不少bug和不方便的地方,欢迎反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玩不了几次?我们很多人天天在用这个

杜邦头连接方式不适宜于高振动场合,例如汽车,振动很容易导致接触不良。如果四轴并非高振动应用,可以用杜邦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杜邦头连接方式不适宜于高振动场合,例如汽车,振动很容易导致接触不良。如果四轴并非高振动应用,可以用 ...

杜邦是swd     所有电调本身自带接线也都是杜邦     接收机你看看    也都是杜邦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 离线地图包是从那儿来的 如何解析的 嘿嘿

离线地图包使用谷歌或者其它的国外免费卫星图都是可以的,解析的话直接调用相应api即可。他这个根据下面的字样可以看出是NAVTEQ,这家被诺基亚收购,因为诺基亚跟微软的关系,所以有微软的字样,还有NASA的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线地图包使用谷歌或者其它的国外免费卫星图都是可以的,解析的话直接调用相应api即可。他这个根据下面 ...

哈哈,分析的好到位,本来用的就是别人的成果,就分享给大家,用的是gmap,想做离线地图的可以去看看。

网友:
越来越牛了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分析的好到位,本来用的就是别人的成果,就分享给大家,用的是gmap,想做离线地图的可以去看看。 ...

这几天在研究GIS,恰巧看到这里。你们的上位机做到这种程度真的超级棒了~

网友D:
楼主的四轴越来越高大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四轴越来越高大上了

坚持住,功能慢慢就多起来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离线地图包使用谷歌或者其它的国外免费卫星图都是可以的,解析的话直接调用相应api即可。他这个根据下面 ...

多谢 多谢 有空研究研究爱

网友:
很高大上感觉

网友:
好牛的,进来参观一下

网友:
不得不说一个字 牛逼~~~~

网友:
楼主界面做的太牛逼了,赞一下~我想请教个问题,那个界面中的四轴模型是怎么实现的?用的OpenGL吗?还是什么方法?谢谢了~

网友:
不错,高大上的感觉啊

网友:
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开发的

网友E:
楼主在天安门城楼上规划飞行路线...太屌...

网友:
什么时间开发一个航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天安门城楼上规划飞行路线...太屌...

仔细一看,果然终点设定在天安门上。

网友F:
楼主您好,能不能提个问题啊,我在室外用平板电脑,系统是WIN7的,但是V4的上位机电脑打开了,但是没有任何显示(界面都没有),但进程是有在运行的,在台式机上运行就可以,平板运行您老版本的上位机是正常用的。我的平板是 富士莱 F979  主要室外修改参数用

网友G:
很想知道楼主用什么做的上位机

网友:
界面很漂亮,  用什么开发软件开发的?

网友:
用什么软件开发的?

网友H:
刚试了下   win8系统  那个软件打开之后  窗口拖动不了

网友:
牛逼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好,能不能提个问题啊,我在室外用平板电脑,系统是WIN7的,但是V4的上位机电脑打开了,但是没有任何 ...

怀疑是系统精简了什么东西    我也想办法试试      其实,这上位机就是在wim8.1平板开发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试了下   win8系统  那个软件打开之后  窗口拖动不了

窗口右上角,有个上下左右的图标,连同左边的区域,可以拖动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想知道楼主用什么做的上位机

用的delphi

网友:
赞一个,就是不知道楼主做的和ted的红遍全球的四旋翼飞行器里面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如果是stm32开发的,并且开源,价格低于1000,我180% 买一台。

网友H:
引用 楼主:
窗口右上角,有个上下左右的图标,连同左边的区域,可以拖动窗口

打开的时候就窗口靠右  不是居中  看不到右上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打开的时候就窗口靠右  不是居中  看不到右上角的

难道是你的分辨率太低了?

网友:
简直是太厉害了!!

网友I:
发现一个不知道是不是BUG的BUG, 就是在飞控程序一样(自己写的飞控,不是匿名的飞控)的情况下,用115200和上位机通信是没有问题的, 而用9600的话,飞控发出了的上位机可以解析,但是上位机发出的数据,飞控却解析不了,Debug出来发现帧头第二位数据应该是0xaf的,但是会时不时接收到是确实0xaa。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发现一个不知道是不是BUG的BUG, 就是在飞控程序一样(自己写的飞控,不是匿名的飞控)的情况下,用115200 ...

你找个串口监控软件,监控9600的串口,看看是上位机发错了还是下位机的问题

网友:
用视觉的话 最大要考虑的问题是干扰,

网友:
现在可以了

原来是我拖在了 上面的文字滚动上了

网友:
话说楼主那个三维 是怎么做到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杜邦是swd     所有电调本身自带接线也都是杜邦     接收机你看看    也都是杜邦接口      ...

杜邦插拔次数不多,选料严格还可以。否则连接不可靠。
考虑到做的人可能会频繁插拔,可以选用汽车级的端子

楼主的开源共享精神令人佩服!

顺便问一下
V2.3数据保存文件TEE格式怎样才能转换成TXT格式或者CSV格式,以便保存下来的数据进一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杜邦插拔次数不多,选料严格还可以。否则连接不可靠。
考虑到做的人可能会频繁插拔,可以选用汽车级的端 ...

新版上位机上面都有直接保存csv格式的功能,不通过tee,直接生成csv文件方便其他软件导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版上位机上面都有直接保存csv格式的功能,不通过tee,直接生成csv文件方便其他软件导入 ...

看到了该功能,不过下位机发送AAAA 02帧无法显示,在V2.3上位机上帧88AF1C是可以显示的。
代码如下:
void WaveSend(s16 aa,s16 bb,s16 cc,s16 dd,s16 ee,s16 ff,s16 gg,s16 hh)
{
  s8 WaveDataSum = 0;
  u8 cnt = 0;

        WaveData[0] = 0xAA;
        WaveData[1] = 0xAA;
        WaveData[2] = 0x02;
        WaveData[3] = 0x12;

        WaveData[4] = aa>>8;//1
        WaveData[5] = aa;
        WaveData[6] = bb>>8;//2
        WaveData[7] = bb;
        WaveData[8] = cc>>8;//3
        WaveData[9] = cc;
        WaveData[10] = dd>>8;//4
        WaveData[11] = dd;
        WaveData[12] = ee>>8;//5
        WaveData[13] = ee;
        WaveData[14] = ff>>8;//6
        WaveData[15] = ff;
        WaveData[16] = gg>>8;//7,4500->45'//这是姿态!!!
        WaveData[17] = gg;
        WaveData[18] = hh>>8;//8
        WaveData[19] = hh;

  for(cnt=0;cnt<WaveDataLength;cnt++)
  {
    WaveDataSum += WaveData[cnt];
  }
  WaveData[22] = WaveDataSum;

  UART_HAL_SendDataPolling(BOARD_DEBUG_UART_BaseAddr,WaveData,WaveDataLength);
}
还有一点不理解的是:上位机总是不停的发数据
V2.3的波形显示有时可以,有时不行,不稳定啊

网友J:
匿名越做越好了,等有空一定回来玩四轴

网友:
引用 网友J:
匿名越做越好了,等有空一定回来玩四轴

不知这位网友是上班了 还是学生 我想玩但是上班了 没时间搞这个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该功能,不过下位机发送AAAA 02帧无法显示,在V2.3上位机上帧88AF1C是可以显示的。
代码如下:
voi ...

一直发是有个bug,下版改正

网友(2015-07-21):
void MPU6050_Read(void)
{
        ANO_Tech_I2C1_Read_Int(devAddr,MPU6050_RA_ACCEL_XOUT_H,14,mpu6050_buffer);
}
很一直疑惑devAddr是地址那MPU6050_RA_ACCEL_XOUT_H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天安门也能玩这个?

网友:
高人,认识一下!

网友K(2017-02-21):
谢谢楼主分享。

最新版本的在官网上无法下载(下载页面没有显示下载链接了),目前还有免费版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楼主分享。

最新版本的在官网上无法下载(下载页面没有显示下载链接了),目前还有免费版本吗? ...

马上修复
免费使用

网友L:
匿名的地面站4.06版 垂直速度 和xyz轴速度 是哪个命令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匿名的地面站4.06版 垂直速度 和xyz轴速度 是哪个命令字??

最新上位机的程序设置界面,有通信协议,上位机做了很多冗余功能,有写数据先定义好了,还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上修复
免费使用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