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手机充电器都要测共模噪声?

楼主(2015-04-01):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手机充电器都要测共模噪声?共模噪声是怎么影响手机的?有没有了解的大神给解惑下啊。

测试条件是:用示波器看输入的大地对充电器的地之间的电压,展开的高频(频率好像各手机厂要求不一样)部分的幅值不大于2V。

网友:
手机对于充电器有EMC要求吧

网友A:
有?没有遇到单独要求测试这个电压,测这个跨压一般是整改传导用,没有设备测试传导前可以用这个方法看效果,越低越好。。充电器基本都要求单体或者搭配系统过传导EN55022法规的,至于有要求这个跨压低于nV的我猜也仅是客户指定要求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遇到单独要求测试这个电压,测这个跨压一般是整改传导用,没有设备测试传导前可以用这个方法看效果 ...

传导当然没有问题的。

网友:
请教一下,充电器输入的大地,指什么?
一般不都是只有零线和火线么?而且两插的话,没法区分零跟火啊。

楼主:
交流电压的地,零线火线以外的那个,实验室都有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