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好的GSM 短信模块推荐?

楼主(2015-04-02):
本来想用SIM900来做,但是项目要求只要能收短信就可以了。
考虑成本问题,所以想请教大家有没合适的GSM 短信模块推荐?但是一定要稳定。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除了SIM900 就没别的了?

网友:
sim800e,SIM800L都是便宜货啊

网友:
二手的 mc55. 20~30就够了

网友A:
全新的sim900a 都是20多元,为何要有二手的。sim900a 最好的选择了。

网友B:
嘉立创竟然连SIM900A都有(3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竟然连SIM900A都有(30元).

不可能吧  淘宝都是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竟然连SIM900A都有(30元).

原来是单芯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吧  淘宝都是70+

可不可能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新的sim900a 都是20多元,为何要有二手的。sim900a 最好的选择了。

20多?不会是29.9吧。

网友:
批量买26左右,具体的要自己找代理谈。

网友:
ZTE的MG2638不知可不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单芯片的。。。

sim900a 就是20 到30的价格呀,你说的70多元是被人黑了,sim900a 也不是单芯片的,是多芯片的,有STE的基带,有RFMD的pa......等等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