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下新打样回来的六层板

楼主(2015-04-02):
        公司让做的一个DEMO板,六层的双DDR3,前后因为过年等原因,断断续续的整理原理图、进行PCB Layout,一共用了两个月左右,现在终于打样回来了,在此晒一下自己的成果,纪念一下 ,第一次画这么大的六层板,轻喷。。。

网友A:
哈,SD插槽可不少啊。

网友B:
最长的那个是内存条吗?

网友:
板子看上去很空哦

网友C:
有钱啊,怎么都应该用6层核心板+你pcb左边的那个高级b2b连接器,底板4层,效果应该比这个好!

网友D:
lz 啥软件画的啊?

网友:
好空的板子

网友E:
为么板子要搞成黑的啊啊啊啊

网友:
好黑  感觉没有一条走线似得

网友F:
安装孔周围打过孔有什么作用?

网友G:
2个串口座没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SD插槽可不少啊。

毕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2个串口座没对齐

牛笔,这都看出来了,确实是一个漏洞,当时没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长的那个是内存条吗?

是其他功能小板的插槽,不是内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装孔周围打过孔有什么作用?

没啥作用,可以当做铜皮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啥软件画的啊?

PADS9.0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么板子要搞成黑的啊啊啊啊

习惯性的搞成了黑的,因为以前所有的板子都是用的黑色油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钱啊,怎么都应该用6层核心板+你pcb左边的那个高级b2b连接器,底板4层,效果应该比这个好! ...

这个建议不错,后面可以这样改善

网友H:
我们都是两层板走DRR3,双DDR3用四层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们都是两层板走DRR3,双DDR3用四层板

那是你DDR3运行速度不高以及要抠成本所以两层走DDR3,很多卫星接收机会两层走DDR3

网友:
感觉布局好乱,另外为啥绿油要用黑色的,完全看不到走线啊

网友:
接口好像没有什么保护

网友:
只能说不差钱不能说啥了

网友I:
画的不错,是啥功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是用 router布线的还是用layout来布线的?

layout布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画的不错,是啥功能呀

类似开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们都是两层板走DRR3,双DDR3用四层板

厉害!DDR3接口时钟是多少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2个串口座没对齐

观察的真仔细。

网友:
为什么要搞成黑色的。。。

网友:
六层要注意啥?
楼主布布道。。。

网友K:
感觉布局好乱,好乱,好乱……

网友L:
这么空的6层板比双面板还好画

网友M:
黑色的,掩盖了一切,大家除了说板子空,黑色,看不到走线之外,根本无从喷起啦,楼主,你屌爆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听说用router布线更爽,有没有试过?

试过,确实不错,规则设定好,拉着线到处跑都行,画完后再Layout稍加修改即可。

网友O:
都6层了为什么要双面贴片呢?楼主这板是那家公司打样的,看工艺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试过,确实不错,规则设定好,拉着线到处跑都行,画完后再Layout稍加修改即可。 ...

还没试过,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听说用router布线更爽,有没有试过?

没有试过啊,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么空的6层板比双面板还好画

主要是在DDR和主控之间的线不好画,还有其他的各种等长很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M:
黑色的,掩盖了一切,大家除了说板子空,黑色,看不到走线之外,根本无从喷起啦,楼主,你屌爆了 ...

就像谈生意,我只是没让你看到全部信息,但是我没有骗你

楼主:
引用 网友O:
都6层了为什么要双面贴片呢?楼主这板是那家公司打样的,看工艺还可以

迅捷兴,是我们公司供应链自己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布局好乱,好乱,好乱……

确实挺乱,第一次搞这么大的板,而且是第一次搞六层的,还有太多太多需要学习改进的

网友:
楼主是要自己动手焊接吗

网友:
做样板弄黑色要命啊,出错了很难找的

网友:
哎 太浪费了。。。

网友:
有钱任性啊

网友P:
你这个丝印太密了,如果是印刷的量产不良率很高的。如果采用镭射雕刻还行。

网友:
样板搞成黑色的害死人。线路看不清。

网友Q:
这板打样费多少? 最近也要搞一块6层板(CPU/BGA/500M+一片DDR2+SPI Flash+SD+5M CCD传感器),以前从没搞过BGA和6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这个丝印太密了,如果是印刷的量产不良率很高的。如果采用镭射雕刻还行。 ...

还需要改善,我以前都是做那种几平方厘米或者十几平方厘米的小板子,丝印都是特别密集,第一次做这么大的,还需要改进,而且我还得改改自己的习惯,以前都是直接对着PCB图调试电路板,所以板子上面基本没有搞过元件的位号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板打样费多少? 最近也要搞一块6层板(CPU/BGA/500M+一片DDR2+SPI Flash+SD+5M CCD传感器),以前从没搞 ...

好像是2800人民币左右,具体谈价格使我们供应链谈的

网友:
目前觉得惠普的PCB 丝印做的非常好、而台达就和lz的一样、怎么密怎么来、、、

网友(2019-11-17):
请问是在哪个公司打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