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端常态一直为低电平???求解决!!!

楼主(2015-04-02):
求帮助!!!

网友A:
CTL-485为高电平时RS485处于发送状态,此时RXD为高阻态;CTL-485为 低电平时RS485处于接收状态

网友:
接收状态,发送不能使能吧

网友:
难道这就是 新 常态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L-485为高电平时RS485处于发送状态,此时RXD为高阻态;CTL-485为 低电平时RS485处于接收状态 ...

我尝试着在RX上加了10K的上拉电阻,但是电平还是没改变!!!

网友:
AB线接好上下拉先

楼主:
A已作上拉  B做了下拉

网友B:
485的片子取下来看看MCU引脚状态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的片子取下来看看MCU引脚状态对不对

我的串口RX端居然一直为低电平了????怎么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串口RX端居然一直为低电平了????怎么可能?

485端让他开路, 方向控制拉低, 然后焊一下485芯片的rx引脚, 用镊子撬一下, 让它悬空测下 rx引脚是不是高电平, 如果是的话485芯片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就应该是mcu引脚配置问题, 或者是短路了吧?

网友:
编辑原因: 网络问题, 和上一楼重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串口RX端居然一直为低电平了????怎么可能?

我是建议你查下问题,这也是有可能的,结果怎么样了?有没有试下

网友:
把终端电阻去掉试试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