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的勘误表里面对已修复bug是怎么标识的?

楼主(2015-04-02):
bug后面没有新版本标注,就说明已经被修复了么?ST的Errata文档,如果Bug已修复,就不再写入Errata,而NXP的好像不是这样。

网友A:
NXP有数据手册和勘误手册两部分。
勘误手册都一条一条的详细说了,有些BUG改不了,智能绕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NXP有数据手册和勘误手册两部分。
勘误手册都一条一条的详细说了,有些BUG改不了,智能绕过去。 ...

勘误手册上面列出的bug信息后面都有芯片版本号,没有最新版本号的,应该是修复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勘误手册上面列出的bug信息后面都有芯片版本号,没有最新版本号的,应该是修复了么。 ...

这个你可以打代理电话,问一下他们最新芯片的版本号,和勘误手册一致,就是最新的,否则是旧的。

网友B:
一般分‘-',  ‘A’,  'B' 这样分版本,勘误表里会标注,一般A会修掉-的Bug,B会修掉A的Bug(当然-的也不会延续过来)。
如果绕不过去会标明,当然新版的DS也会说,一般都有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分‘-',  ‘A’,  'B' 这样分版本,勘误表里会标注,一般A会修掉-的Bug,B会修掉A的Bug(当然-的也不会 ...

谢谢!那就是说和我理解的是一样的。例如:如果一个bug项后面版本标识 '-', 'A', 'B',就是这个Bug一直到第三版都没有修正掉。如果后面的版本标识是'-', 'A',没有 'B',则说明第一、第二版存在此Bug,第三版上面修正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