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N9320B天线如何选择

楼主(2015-04-02):
公司买的N9320B频谱,天线一直没买。我用手工绕漆包线做了一根天线。我听说这个频谱仪应该使用匹配天线(315/433)。卖仪器的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网友A:
仔细看你接天线的RF 接口,上面标有的,你这个应该是匹配50欧的。

上面明确标出了  max input +30dBm
RF IN 50欧

网友B:
用你这种天线可以定性看频谱特征,想要定量测量,需要特定频段的天线。你的接收机用什么天线,给它用什么天线就可以了。如果接口不匹配,可以用转接头。

网友:
测量时用Z0=50ohm的RF Cable直接把315/433传导进频谱仪里测试就好。传导测试时把315/433的天线要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你接天线的RF 接口,上面标有的,你这个应该是匹配50欧的。

上面明确标出了  max input +30dBm

没错,他这种上面用的就是阻抗50欧的那种天线。外面有得卖,好的也就百几十块钱,找那些卖一起的就有。就说是RF  阻抗50欧的天线就好。

网友C:
自己做的只能知道有信号来,做不了测试和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你这种天线可以定性看频谱特征,想要定量测量,需要特定频段的天线。你的接收机用什么天线,给它用什么天 ...

谢谢。特定频段的天线,才可以定量测量。终于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的只能知道有信号来,做不了测试和测量

测试和测量,应该包括信号强度吗?信号强度的大小应该也和发射距离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和测量,应该包括信号强度吗?信号强度的大小应该也和发射距离有关系吧。 ...

所以说,定量测量发射机需要断开发射机天线,用频谱仪和发射机RF输出口连接才对。

频谱仪配接收天线的情况很少,比如做EMI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