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的供电部分一定要加LDO吗

楼主(2015-04-02):
请问单片机的供电部分如果是DC-DC开关方式降压至所需电压(5V或3.3V),是否有必要再加个LDO?

网友:
不嫌钱多就加吧

网友:
一般用电池供电的话需要加低功耗的LDO,如果是由外部供电,DC-DC降压供电的话不需要加,但要保证电压稳定。

网友:
不缺钱  DCDC加LDO

网友:
为什么要加呢?
想明白了就好

楼主:
主要考虑直接DC—DC输出纹波比较大,加一级LDO减小纹波

网友:
那点纹波,应该影响不了单片机

网友:
如果不提供其它条件,钱多就加,钱少不加.

网友:
看具体使用情况吧

网友:
不需要,dcdc足够了

网友:
看你具体的项目要求,DCDC纹波不大的话不加LDO是没有问题的,只要电压符合单片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