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2看门狗不复位

楼主(2015-04-02):
(1)现在我要给我的程序加一个看门狗功能,但是在测试看门狗的过程中,看门狗不能正常复位。
(2)测试时,软件用的就是官方的看门狗例程;硬件用的是FRDM-KE02Z开发板。

有没有哪位朋友遇到过相关问题,花点时间帮兄弟看一下。
以下是调试时使用的主函数的代码,代码基本是官方的看门狗例程,仅是屏蔽了看门狗的喂狗指令。上电后,蓝色的LED开始闪烁,可见程序并未复位。

int main (void)
{
    WDOG_ConfigType sWDOGConfig = {0};    /*! < watchdog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

    /* Perform processor initialization */
    sysinit();

    sWDOGConfig.sBits.bWaitEnable   = TRUE;
    sWDOGConfig.sBits.bStopEnable   = TRUE;
    sWDOGConfig.sBits.bDbgEnable    = TRUE;
    sWDOGConfig.sBits.bUpdateEnable = FALSE;
    sWDOGConfig.sBits.bDisable      = FALSE;        /* enable WDOG */
    sWDOGConfig.sBits.bClkSrc       = WDOG_CLK_INTERNAL_1KHZ;
    sWDOGConfig.u16TimeOut          = 1000;  /*< 1s */
    sWDOGConfig.u16WinTime          = 0;

    WDOG_Init(&sWDOGConfig);

    printf("\nRunning the wdog_feed_demo project.\n");

    if(WDOG_IsReset())                      /*!< check if wathdog reset happens */
    {
        /*! watchdog happens. */
        LED0_Init();                        /*!< initialize red light */
        while(1)
        {
            LED0_Toggle();                  /*!< flash red light if watchdog reset occurs */
            WDOG_Feed();
            DelayUS(50000);                 /*!< delay around 50ms */
        }
    }
    /*! watchdog does not happens, then flash blue led. */
    LED2_Init();                            /*!< initialize blue light */
    while(1)
    {
        LED2_Toggle();                      /*!< flash blue light if no watchdog reset occurs */
        //WDOG_Feed();
        DelayUS(50000);                     /*!< delay around 50ms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start()这个函数没有被调用,因为执行以下代码时,main()函数依然能够执行(通过蓝色LED闪烁得出的 ...

你跑的是keil工程吧?
那你不是屏蔽start了。你是要屏蔽这个函数:
void SystemInit( void )
{
#if !defined(ENABLE_WDOG)
        /* Disable the watchdog timer */
    WDOG_Disable();
#else
        /* Disable the watchdog timer but enable update */
    WDOG_DisableWDOGEnableUpdate();
#endif

}
IAR是start,因为这两个IDE的启动文件用的不一样哦。

楼主:
等了好久,怎么就没人回呢。。。是我描述得不清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了好久,怎么就没人回呢。。。是我描述得不清楚吗?

不好意思,迟回复你了。
把cpu文件夹下的start.c中 start函数中的
WDOG_DisableWDOGEnableUpdate();
这句话屏蔽掉,然后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迟回复你了。
把cpu文件夹下的start.c中 start函数中的
WDOG_DisableWDOGEnableUpdate();

屏蔽“WDOG_DisableWDOGEnableUpdate();  ”这条语句后还是不行,在不喂狗的情况下,依然无法复位。
经常在各个论坛看到你,但都因为权限的问题无法联系你,能给个其他的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迟回复你了。
把cpu文件夹下的start.c中 start函数中的
WDOG_DisableWDOGEnableUpdate();

我感觉start()这个函数没有被调用,因为执行以下代码时,main()函数依然能够执行(通过蓝色LED闪烁得出的结论),这是什么原因呢?

void start(void)
{

        /* Disable the watchdog timer but enable update */
    //WDOG_DisableWDOGEnableUpdate();
    while(1);

#ifndef __GNUC__
#ifndef KEIL
        /* Copy any vector or data sections that need to be in RAM */
        common_startup();
#endif
#endif

        /* Jump to main process */
        main();

        /* No actions to perform after this so wait forever */
        while(1);
}

int main (void)
{
    WDOG_ConfigType sWDOGConfig = {0};    /*! < watchdog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

                int i;

    /* Perform processor initialization */
    sysinit();

                for(i = 0; i<10; i++) {
                                DelayUS(50000);
                }

    sWDOGConfig.sBits.bWaitEnable   = TRUE;
    sWDOGConfig.sBits.bStopEnable   = TRUE;
    sWDOGConfig.sBits.bDbgEnable    = TRUE;
    sWDOGConfig.sBits.bUpdateEnable = FALSE;
    sWDOGConfig.sBits.bDisable      = FALSE;        /* enable WDOG */

                //sWDOGConfig.sBits.bPrescaler    = FALSE;                //Watchdog Prescalar -> 256

    sWDOGConfig.sBits.bClkSrc       = WDOG_CLK_INTERNAL_1KHZ;
                //sWDOGConfig.sBits.bClkSrc       = WDOG_CLK_EXTERNAL;
                //sWDOGConfig.sBits.bClkSrc       = WDOG_CLK_BUS;

    sWDOGConfig.u16TimeOut          = 1000;  /*< 1s */
    sWDOGConfig.u16WinTime          = 0;

    WDOG_Init(&sWDOGConfig);

    printf("\nRunning the wdog_feed_demo project.\n");

    if(WDOG_IsReset())                      /*!< check if wathdog reset happens */
    {
        /*! watchdog happens. */
        LED0_Init();                        /*!< initialize red light */
        while(1)
        {
            LED0_Toggle();                  /*!< flash red light if watchdog reset occurs */
            WDOG_Feed();
            DelayUS(50000);                 /*!< delay around 50ms */
        }
    }
    /*! watchdog does not happens, then flash blue led. */
    LED2_Init();                            /*!< initialize blue light */
    while(1)
    {
        LED2_Toggle();                      /*!< flash blue light if no watchdog reset occurs */
        //WDOG_Feed();
        DelayUS(50000);                     /*!< delay around 50ms */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迟回复你了。
把cpu文件夹下的start.c中 start函数中的
WDOG_DisableWDOGEnableUpdate();

请问这款单片机 除了swd方式下载程序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跑的是keil工程吧?
那你不是屏蔽start了。你是要屏蔽这个函数:
void SystemInit( void )

是的,屏蔽掉关闭看门狗的代码就好了。

但为什么执行完“WDOG_Disable();”后,再执行“WDOG_Enable();”却不能开启看门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屏蔽掉关闭看门狗的代码就好了。

但为什么执行完“WDOG_Disable();”后,再执行“WDOG_Enable(); ...

你如果仔细查看KE02的用户手册就知道了。
WDOG的使能为是write once的,所以你禁止之后,再写是无效的。

网友: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