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错误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15-04-02):
提示:Building configuration:
Updating build tree...
Build aborted.
然后就没有反应了,也没有别的提示,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将 messages 等级设置到 all 看一下有没有具体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 messages 等级设置到 all 看一下有没有具体信息

感谢指导,还是不行,放弃那个工程了,新建了一个从头到尾就可以了,哎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还是不行,放弃那个工程了,新建了一个从头到尾就可以了,哎哎 ...

应该还是新建的时候哪里配置出了问题。
现在问题解决了就好,后续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网友B:
EW ARM没破解成功?
编译一个之前编译能通过的代码,或者FSL官方给的例程呢

网友C(2015-05-04):
非常感谢你关于IDE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EW ARM没破解成功?
编译一个之前编译能通过的代码,或者FSL官方给的例程呢 ...

不是破解问题,就是在公司一个能通过的工程上修改的,
不知道哪里设置没有该对吧
重新建了一个工程就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你关于IDE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

谢谢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