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DMP上电数据多少秒才稳定?

楼主(2015-04-02):
我拿论坛上某位大神移植圆点的dmp工程测试时,一上电输出的数据很稳定,符合实际情况。 而我移植官方的和圆点的库都出现了上电等8秒左右才能稳定数据的过程。

我请教过那位大神,他说他也只是做的移值未做任何更改,但它的工程一上电的数据就很稳定,我移植的却得等8秒才和真实值相符。请论坛各位牛人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补上程序

在5楼,麻烦各位了

网友A:
上电等待几秒钟是正常的,DMP初始化时运动引擎默认以XYZ轴加速度值都为0为起点,之后才以实际观测值来修正他的输出值。上电就稳定这个反倒感觉不正常,是不是人家代码中有DMP但是用的不是DM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等待几秒钟是正常的,DMP初始化时运动引擎默认以XYZ轴加速度值都为0为起点,之后才以实际观测值来修正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8915-1-1.html

大神能帮我分析下这个帖子吗

网友A:
没程序不想看。你口说我怎么分析?意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程序不想看。你口说我怎么分析?意淫么?

不好意思哈,忘了,附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程序不想看。你口说我怎么分析?意淫么?

别外那个工作10多秒问题的工程也上传了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5%85%83%E6%95%B0   看这篇帖子

注意那个人程序的这一句 6050程序 1177行

        if(!dmp_set_orientation(inv_orientation_matrix_to_scalar(gyro_orientation))) AnBT_Uart1_Send_String("6.DMPÍê³ÉÉèÖóõʼ·½ÏòÉ趨ƫ²î",29);                //³õʼ·½ÏòÉ趨ƫ²î
        else AnBT_Uart1_Send_String("6.DMPÉèÖóõʼ·½ÏòÉ趨ƫ²î³ö´í",29);

问题就在这里,自己改下你移植的程序初始化坐标就行了

6050程序 210行
static signed char gyro_orientation[9] = {1, 0, 0,
                           0,1, 0,
                           0, 0, 1};

网友A:
你把他的程序侧翻再上电,照样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回归正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他的程序侧翻再上电,照样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回归正常值

坐标是一样的,都是100 010 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