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为什么PCF8563做的时钟在23:59:59后会跳到23:00:00

楼主(2015-04-02):
过了一分钟,也就是应该显示00:01:00的时候时间才会显示正常
但是日历还是不正常

楼主:
void main()
{
        uchar Time[7]={0x50,0x58,0x22,0x00,0x03,0x00,0x14};//初始化数据
        //51秒,59分,23时,1日,星期四,1月,2015年
        uchar Time_data_read[16];//PCF8563数据临时数组
        uchar Print_data[16],i;//打印用临时数组
        LCD_Init();
        LCD_Clear();
        set_8563(Time);
        LCD_Write_String(4,0,"Hellow !");
        DelayMs(1000);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20");

        while(1)
        {
                Read_8563(Time_data_read);
                for(i=0;i<7;i++)
                Time_data_read[i]=Time_data_read[i]/16*10+Time_data_read[i]%16+1;//BCD码转换成16进制
                if(Time_data_read[0]==60)                Time_data_read[0]=0;
                if(Time_data_read[1]==60)                Time_data_read[1]=0;
                if(Time_data_read[2]==24)                Time_data_read[2]=0;
                if(Time_data_read[3]==31)                Time_data_read[3]=1;
                if(Time_data_read[5]==13)                Time_data_read[5]=1;
                if(Time_data_read[6]==100)        Time_data_read[6]=0;
                sprintf(Print_data,"%02d-%02d-%02d",(uint)Time_data_read[6],(uint)Time_data_read[5],(uint)Time_data_read[3]);
                LCD_Write_String(2,0,Print_data);
                sprintf(Print_data,"%02d:%02d:%02d",(uint)Time_data_read[2],(uint)Time_data_read[1],(uint)Time_data_read[0]);
                LCD_Write_String(2,1,Print_data);
        }
}

楼主:
main函数如上

我有对读取到的值进行判断了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抱歉   是我没仔细看8563的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抱歉   是我没仔细看8563的手册

既然是让大家帮助解决问题的,虽然大家没有帮到你,也希望楼主把问题的原因及解决的办法贡献出来,帮助那些和你走过一样弯路的朋友,也给论坛做了贡献。你看好不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让大家帮助解决问题的,虽然大家没有帮到你,也希望楼主把问题的原因及解决的办法贡献出来,帮助那 ...

是这样的,我在BCD码转换成十六进制的时候对其数据进行了加一操作,我以为它是按照计算机数据方式从0开始,59结束的,然后就闹了乌龙,虽然下面有判断,不过似乎没有起作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5-06-07):
楼主这样的读写方式没有问题吗?我在连续读写的时候,长时间会出现读变成了写数据了,也就是时间被写入0XA3的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