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打开MAPS-K64\demos\ftm_pwm错误82个!

楼主(2015-04-02):
IAR打开MAPS-K64_1.0.0\demos\ftm_pwm\iar\mapsk64、ftm_pwm.eww编译一下82个错误!!!我滴神呢瞬间石化了!这个是错误截图。

还有这些文件都是什么东西啊?
我以前没用过IAR现在想试着用用。还请版主给看看是什么情况?个人感觉想玩转K系列32位机,IAR,KEIL,CW,KDS,最好都要想程咬金一样都能砍三斧头!不然呵呵,有点蛋疼。

网友A:
你lib有没有先编译下?如果库没有编译,会出现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lib有没有先编译下?如果库没有编译,会出现问题的。

我好想看到一个中文的文档是是指导编译lib文件的,关于IAR和KEIL的我想起来了,谢谢了,我去找了看看。

网友B:
普遍出现的问题,参照原H文件包含路径重新添加包含路径,然后把原包含路径删除,然后才是库预先编译可能导致的错误。
如果采用KDS,应该不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遍出现的问题,参照原H文件包含路径重新添加包含路径,然后把原包含路径删除,然后才是库预先编译可能导 ...

MAPS-K64_1.0.0里面就没有KDS的历程,都是IAR和UV4的历程。这一点也是蛋疼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lib有没有先编译下?如果库没有编译,会出现问题的。

版主主啊!我已经按照PDF软件指导搞了啊,怎么还是那么多错误哪?按照这个指导来的!
还是出现如此的错误:
版主啊,看看该肿么办啊?纠结!

楼主:
路径问题。我放在D盘根目录就行了。无语,纠结好几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PS-K64_1.0.0里面就没有KDS的历程,都是IAR和UV4的历程。这一点也是蛋疼的地方。 ...

KDS好用么、大概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KDS好用么、大概多大啊

KDS可以使用PE(处理器专家,这个不错)。其实我也没使用过KDS,它和cw10.6,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KDS可以使用PE(处理器专家,这个不错)。其实我也没使用过KDS,它和cw10.6,差不多吧。 ...

我前几天也想用PE来着 但是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例程
就没用
能发几个PE的截屏上来看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KDS可以使用PE(处理器专家,这个不错)。其实我也没使用过KDS,它和cw10.6,差不多吧。 ...

还有KDS的界面

楼主:
我的系统这次没装KDS,cw10.6倒是有。我看看能否建立一个K64工程。谁实话,cw5.1我用的能用。10.6也没使用过。现在为了M4的K64看来还是IAR或者KEIL才是王道。因为我不会把IAR历程改成CW10.6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系统这次没装KDS,cw10.6倒是有。我看看能否建立一个K64工程。谁实话,cw5.1我用的能用。10.6也没使 ...

kintis用CW据说非常慢的、
而且以后版本的CW也不会针对kintis进行IDE的优化了
还是用IAR  或者KILE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系统这次没装KDS,cw10.6倒是有。我看看能否建立一个K64工程。谁实话,cw5.1我用的能用。10.6也没使 ...

刚才忘了讲了SDK你用着感觉咋样
CW5.1貌似还是面向16Bbit的片子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忘了讲了SDK你用着感觉咋样
CW5.1貌似还是面向16Bbit的片子呢吧

你说的SDK是指MAPS-K64_1.0.0吗?我是刚刚摸索中,摸着石头过河呢现在! CW5.1是16位的,但是16位片子也是不错的。因为它的bootloader我做不出来,本坛又没人支持。现在我就转玩K64了,因为K64现在资源丰富!还有教主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SDK是指MAPS-K64_1.0.0吗?我是刚刚摸索中,摸着石头过河呢现在! CW5.1是16位的,但是16位 ...

你说的那个只是KSDK种特别为MAPS做的
KSDK目测是支持全部的K系列芯片
K64现在也算是主推之一了  属于第二代K系列的产品
价格降下来很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径问题。我放在D盘根目录就行了。无语,纠结好几天了!

IAR路径不能带有中文名字的,否则也会有很多的报错。

网友D(2015-05-08):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

好的,谢谢版主。问题早已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