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10写的程序,自己电脑安装没问题,客户那里显示找不dll

楼主(2015-04-02):
明明DLL在程序文件夹里,DLL自己写的,是不是他装了360杀毒的关系,居然说我的程序是木马。

网友A:
我的delphi写的 在客户电脑也被360干掉 我日

网友:
经常的.............被杀毒的干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delphi写的 在客户电脑也被360干掉 我日

哈哈,好惨的说.

网友B:
也许dll需要履行regsvr32.exe这个手续。开发用机的dll文件,多半在开发环境(VS)安装时,由安装程序代劳了dll注册这一步,因此才会出现“到客户机就不行”的现象。

“开发用机可以,到客户机就不行”这也是程序员的常见麻烦了,注意用虚拟机或其他机器测试就好。

PS:在这类案例中,推荐开发者展示一下自己作为技术人的骨气——把360误判的程序文件上传到 http://virscan.org/ 测试,证明只是包括360在内的个别软件误报即可。(解释用语:如果真的做了木马病毒,不可能骗过所有杀毒软件)此时:①愿意承认正当结论,自行代换360或配置360的白名单,或者请开发者帮忙解决的甲方要珍惜;②和360沆瀣一气,污蔑开发者制造病毒的甲方要远离并曝光出来。

网友:
另外请用 depends.exe 扫一下你的程序的DLL依赖关系并贴上来。有数据才好找问题。

推荐同时存成.dwi 和 .txt格式上传附件,别粘贴(太长了)

举个例子,这是一个需要.net Framework的程序,只有一个直接依赖mscoree.dll,右键属性就可以看出这个dll属于.net Framework。(如果需要分析更深层次的依赖可以接着往下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delphi写的 在客户电脑也被360干掉 我日

再次诚意推荐5楼的方法。

单一杀软误报这很容易证明,只要甲方能说的通人话就好办了。

网友:
dll 是用C++写的吗,安装一下C++运行库

网友C:
看看缺的dll的名字才知道什么问题,还有你运行库怎么选的?看下面的图,如果是选最后两种就需要带上vc的运行库(dll)。或者选前两种就可以不需要vc的运行库

网友D:
这是ms 的一个小伎俩,你需要安装Microsoft Visual C++ 2010 Redistributable而不是简单地复制d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dll需要履行regsvr32.exe这个手续。开发用机的dll文件,多半在开发环境(VS)安装时,由安装程序代劳了 ...

我自己写的DL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ms 的一个小伎俩,你需要安装Microsoft Visual C++ 2010 Redistributable而不是简单地复制dll ...

自己写的DLL也需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缺的dll的名字才知道什么问题,还有你运行库怎么选的?看下面的图,如果是选最后两种就需要带上vc的运 ...

自己写的DLL底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写的DLL底层

这个跟谁写的dll没关系,只要用了vc自带的库就需要注意我说的,这个库本身能以dll的方式或者静态的方式链接到你的程序里,你看看我发的图片里,你看你的设置是啥

网友:
主要看你程序里用了什么技术。像HOOK,createthread之类的都会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