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中解决参考电压误差导致AD转化误差的另一种思路

楼主(2015-04-02):
如题,请教,如何利用8位的AD测量高精度电压,要求能精确到0.02v,参考电压除了选择内部固定参考电压FVR和外部基准源外,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实现高精度的测量,我听说可以在出厂的时候先测量一个电压,然后写进去,在通过计算得出,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楼主:
哪位大侠能够解答下,小弟在线等,谢谢啦。

网友:
这是一个错误的标题,楼主为何不用以下正确的标题?

请教:PIC中如何解决参考电压误差导致AD转化误差的思路

楼主:
各位大侠一起讨论下,相互讨论学习。

网友:
看见楼主的标题我还以为楼主要分享自己的解决方法呢,结果被骗了

网友:
要是有人举报的话,楼主的ID就危险了 ...... 楼主还是改下标题吧!

网友:
被骗了!八位精确到0.02可以做到啊!

网友:
实测内部FVR误差就是+-0.03V(记不太清了,但可以确定大于+-0.01V),加一个TL431或者LM4040做基准好了

网友:
楼主为啥还不换题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