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IO口电压转换芯片TXS0108E,有谁用过吗?为什么会有自....

楼主(2015-04-02):
        RT,这颗芯片用来做不同电平的IO转换挺方便的, 但是小弟在使用时会发生当A端连接输出引脚, B端连接输入引脚时, 当A由0变1 或1变0时, 在B端用示波器会量出自激震荡的波形出来, B端口接的输入引脚读到的数值也不正确, 不知道哪位前辈使用过该款芯片。 望指教一二。~

网友A:
我用过这款芯片,首先这款芯片没有想象的这么好。
1.转换出来的信号拉低的能力比较强,输出高的能力很弱。所以建议两边都加上拉电阻(根据情况1K---10K之间选)。
2. 因为可以双向转换,所以在一边电平都是不高不低的情况下,另一边也是这样。
3. 转换速度不行,只能低速的信号用。
如果能确定输入和输出状态,用74系列芯片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这款芯片,首先这款芯片没有想象的这么好。
1.转换出来的信号拉低的能力比较强,输出高的能力很弱。 ...

      我用它来实现CPU1.8V转5V, 不需要高速,只是拉高拉低测试而已,  而且有几个IO需要输入输出双向所以没办法替代,  现在的问题就是1.8V IO输出时, 高电平和低电平都会在5V这边形成自激震荡, 就是用万用表量电压无论1.8V输出是高还是低电平, 都只量到2.5V, 用示波器来看就是震荡的波形,
之前是公司里其他案子有人用过就跟着用,但是现在出问题了,没办法联系上之前的人了。  现在怀疑是5V这边 VCCB的芯片引脚没有加电源滤波电容, 当时想只是简单的高低电平转换,不是传数据,而且之前人的电路也没有加,  现在郁闷了。。。

网友:
曾经用来将CPU的MMC信号从1.8V转至3.3V,驱动SD卡,没遇到问题

网友:
难道楼主元件做错了?
VCCA、VCCB是2脚和19脚

网友:
用MOS管做的很好用,1Mbps下试过没有问题,

网友B:
难道你用的是爱迪生?我也用过这个芯片遇到一样的问题。后来用三极管应急了。。

网友:
这种波形对吧,我也遇到了,fpga驱动这个芯片,然后控制个光耦,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其他通道就没有这个问题。怀疑是自动方向控制的问题。这个芯片输出后又加了一级三极管开关,自激就消失了。

网友C:
芯片到芯片的驱动没有问题,芯片到分立器件有问题,可能和楼上wy2000 所说的这个有关系:
1.转换出来的信号拉低的能力比较强,输出高的能力很弱。
芯片好像是根据电流的流入流出来判断方向的。

网友D:
自己用个双MOS管搭就行了,加几个电阻就好了。双MOS型号:FDG6332C

网友:
这个芯片不错呀!

网友:
用过TVC、GTL系列的电平转换,两边都得加电阻,目前测试10M左右也没有啥问题,就是上位电阻得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用的是爱迪生?我也用过这个芯片遇到一样的问题。后来用三极管应急了。。 ...

       不是爱迪生的, 是T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个双MOS管搭就行了,加几个电阻就好了。双MOS型号:FDG6332C

           是帮产线做产品测试板, 有50+IO需要转换,  所以必须用芯片, 又因为有双向功能的IO口要测, 所以就用上这个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到芯片的驱动没有问题,芯片到分立器件有问题,可能和楼上wy2000 所说的这个有关系:
1.转换出来的信号 ...

        今天最新测试的结果, 从芯片1.8V的IO口输出到这个芯片, 输出转成5V。 只是普通的拉高拉低,不传信号。   现在的现象是,如果输出5V接入示波器, 那逻辑什么的都正常, 如果接上个万用表, 就开始震荡了,幅度是0-5V。
更离奇的是, IO口的震荡居然影响到1.8V的电源, 使得1.8V的电源也跟着启振,  幅度还很大, 加了电容也没有用, 真是见鬼了。。。

网友E:
这个IC是根据两口外界驱动能力来自动调整信号方向的,所以,最好不要带较大的负载,他发现驱动吃力的时候,就开始怀疑此端口是不是要输入啊

网友:
把端口的输出电平和回读电平,进行比较,确定是否应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IC是根据两口外界驱动能力来自动调整信号方向的,所以,最好不要带较大的负载,他发现驱动吃力的时候, ...

   内阻10M的万用表不算大负载吧,我想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由于这块板子是测试治具板, 需要净空放置产品和固定夹具的位置, 所以给产品供电线路上滤波电容离产品的电源脚很远, 我现在是有怀疑这个问题了,  要不然这么容易出问题TI也敢卖?

网友(2015-08-23):
1、高电平驱动能力不行,扇出走线越短越好。
2、输入高低电平电压值也是有要求的,比标准的TTL、CMOS要求都高。

网友(2023-02-26):
看看这篇文章,对你有没有启发
https://blog.csdn.net/ai_ljh/article/details/123955964

网友:
还有这篇文章,说vcca<vccb佷重要
https://bbs.csdn.net/topics/394247782

网友F:
哪个文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个文档的?

不知道。从哪里看到顺手就存下来备用的
https://e2e.ti.com/support/logic ... -questions-answered
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