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供电电源芯片的选择?

楼主(2015-04-02):
FPGA供电电源芯片是采用LDO芯片还是DC-DC,如果系统功率偏大,用LDO芯片会不会因为供电芯片发热,导致系统不稳?

网友:
看你的工作电流了,如果电流比较大,还是选DC-DC好些

网友A:
数字部分推荐用DC-DC,PLL和GTX/GTP部分尽量用LDO,前面可以先用一级DC-DC把电压降低到合适程度。如果整板主要就一个FPGA,TI等厂家有专门针对某一个系列的FPGA的集成电源方案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3楼推荐一个ep4的电源看看,3.3/2.5/1.2都需要

网友:
可以参考开发板,官网很多原理图和PCB,现在出来的易电源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3楼推荐一个ep4的电源看看,3.3/2.5/1.2都需要

每次这种问题…我都想提一下TPS650243…虽然现在我也不怎么用它了…

网友:
altera有自己的电源芯片啊

网友:
lt4620,lt4616

网友C:
看电流大小,对于FPGA来说,核电压Vcore如果比较大就用DC-DC。一般IO电压可以选用LDO,如果是3.3V的IO,可以根据整板的3.3V电流大小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部分推荐用DC-DC,PLL和GTX/GTP部分尽量用LDO,前面可以先用一级DC-DC把电压降低到合适程度。如果整板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流大小,对于FPGA来说,核电压Vcore如果比较大就用DC-DC。一般IO电压可以选用LDO,如果是3.3V的IO,可 ...

已经搞定,谢谢指点

网友:
有FPGA专用的电源吧,或者说专门为FPGA设计的电源。

网友:
一直用ams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