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之后消耗了0个逻辑单元,错误的原因可能在哪?

楼主(2015-04-02):
如题,我最近在学FPGA,按照黑金的教程写了个程序,但是综合出来之后显示消耗了0个逻辑单元。

那么 可能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出来,RTL图里面能够显示有很多逻辑单元,但是就是没有综合出来=。=
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被优化掉了。
通常是你的逻辑有问题,  比如随便你怎么输入,结果只有一种,那么里面再复杂的逻辑都被优化掉,只在输出上加固定电平

网友:
或者你写的逻辑结果没有被使用。也会被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优化掉了。
通常是你的逻辑有问题,  比如随便你怎么输入,结果只有一种,那么里面再复杂的逻辑都被优化 ...

呵呵,0果断是没有输出啊。

网友:
大家都好有经验啊,呵呵!刚开始学FPGA的时候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没输出或没指定输出脚,编译后要多看看警告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优化掉了。
通常是你的逻辑有问题,  比如随便你怎么输入,结果只有一种,那么里面再复杂的逻辑都被优化 ...

嗯!多谢解答,我找到原因了,确实是被优化掉了

网友B:
上学的时候,老师交待我们,不懂的要问,不会的要问,反正问老师是很高尚的事情。

当电工的时候,经过十几年我意识到,不思考、不自己想办法解决就到处问,是进步最大的阻碍!!!!!!

网友:
检查时钟、复位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学的时候,老师交待我们,不懂的要问,不会的要问,反正问老师是很高尚的事情。

当电工的时候,经过十几 ...

嗯 是的,但是我想了半天没想出来

楼主:
找到原因,因为代码错误,导致case语句有一个死循环,所以导致输出一直是恒定的,所以被优化掉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