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上电复位,增大电容不管用,非得使用镊子短接一下才行?

楼主(2015-04-02):
CPU是AT91SAM9G45,使用的RC上电复位。

一般正常断电上电工作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时候需要使用SAM-BA烧写文件的时候,需要连上USB至电脑,正常情况下插上之后,电脑会弹出新设备,然后进行烧写即可。

但是有的板子,插上去之后电脑没有反应,非得使用镊子将C34短接一下,电脑才能识别出来。

难道是复位时间不够吗?尝试将C34变大,试过1uF,10uF都不行,百思不得姐啊!

网友A:
看来你得用上电复位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得用上电复位芯片了。。。。

有的板子表现却很正常啊,一批板子呀。

网友:
R23换成10K看下,觉得 是不是上电充电时间太短,复位不好

网友B:
R23上并个二极管。

网友:
用复位芯片可以提高可靠性

网友:
R23改成10k ,去掉R24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3上并个二极管。

二极管负端接VCC,正端接C34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正端接VCC,负端接C34么?

我们的复位电路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复位电路是这样的。。。

二极管有什么用?断电的时候储能元件放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复位电路是这样的。。。

请教一下,这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D:
你这情况我想了一会儿,感觉找到了他姐的裙子:
一般芯片的复位是双向的,如下:

这个手册的截图也指出了这一点,再看看手册关于复位的描述:
8.3 Reset Controller
The Reset Controller is based on two Power-on-Reset cells, one on VDDBU and one on VDDCORE.
The Reset Controller is capable to return to the software the source of the last reset, either a general reset (VDDBU rising), a wake-up reset (VDDCORE rising), a software reset, a user reset or a watchdog reset.
The Reset Controller controls the internal resets of the system and the NRST pin output. It is capable to shape a reset signal for the external devices, simplifying to a minimum connection of a push-button on the NRST pin to implement a manual reset.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Reset Controller is saved as supplied on VDDBU.

复位控制器基于两个上电复位的单元,一个在 VDDBU 域,一个在 VDDCORE 域。
复位控制器能够给软件返回最后(或上一次)的复位源,一个常规的复位(VDDBU 上电)、一个唤醒复位(VDDCORE 上电)、一个软件复位、一个用户复位或看门狗复位。
复位控制器控制系统的内部复位并从 NRST 引脚输出。复位控制器能够捕捉外部设备提供的复位信号,比如来自按钮的手动复位信号。
(这句估计是复位控制器受 VDDBU 轨的支配的意思,嘛蛋这英文写的)

没看懂我想说什么是吧?你妹的我看了手册半天,终于想通了,你的情景是 插了 USB,请你检查下 插了 USB 后他喵的是不是 VDDBU 就一直给电了?在那之前是不是板子是通电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有什么用?断电的时候储能元件放能吗?

百度的:复位电路中,放电二极管D不可缺少。当电源断电后,电容通过二极管D迅速放电,待电源恢复时便可实现可靠上电自动复位。若没有二极管D,当电源因某种干扰瞬间断电时,由于C不能迅速将电荷放掉,待电源恢复时,单片机不能上电自动复位,导致程序运行失控。电源瞬间断电干扰会导致程序停止正常运行,形成程序“乱飞”或进入“死循环”。若断电干扰脉冲较宽,可以使RC迅速放电,待电源恢复后通过上电自动复位,使程序进入正常状态;若断电干扰脉冲较窄,断电瞬间RC不能充分放电,则电源恢复后系统不能上电自动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度的:复位电路中,放电二极管D不可缺少。当电源断电后,电容通过二极管D迅速放电,待电源恢复时便可实 ...

按这个逻辑LZ加大电容显然是走了反方向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有什么用?断电的时候储能元件放能吗?

在电源电压瞬间下降时使电容迅速放电 一定宽度的电源毛刺也可令系统可靠复位(单片机复位电路的可靠性设计)详见PDF.

网友:
我也发一份资料给大家参考 http://www.sinowealth.com/ftp/4bit%5Cpdf%5Czh%5C10.pdf

网友:
应该是上拉电阻太小了,换10K应该没问题,实在不行加一复位三极管

网友:
硬件电路估计有问题,这CPU还不至于对复位这么严格。还是得找到问题的根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情况我想了一会儿,感觉找到了他姐的裙子:
一般芯片的复位是双向的,如下:

我仔细看了看,VDDBU是从系统电源来的。但是插上USB线之后,测量VDDBU确实有1.3V的残压。

但是一般我是断电控制器,然后上电,再插入USB,电脑会无法识别。(这样就排除了USB先插入导致的复位问题)

你的思路对我有启发,只是裙子里面还穿了打底裤,老夫还得继续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的:复位电路中,放电二极管D不可缺少。当电源断电后,电容通过二极管D迅速放电,待电源恢复时便可实 ...

谢谢,确实,从你的这段文字,我的方向搞反了。我先试试看将电阻改成10K,电容还原为0.1uF。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电源电压瞬间下降时使电容迅速放电 一定宽度的电源毛刺也可令系统可靠复位(单片机复位电路的可靠性设计 ...

收藏了复位电路

网友:
楼上的工程师全部是在讲方法。

我来和大家沟通一下具体原理。

现象:
实际上是,需要复位一下,系统才能运行。

建议:
你去用示波器,去观察一下,
1.  系统电压。
2.  晶振。
3.  复位。

你不要光去看复位。这三者是一个整体。

解决方法很多很多:
1. 加复位器件。
2. 调节复位电路。
3.  晶振上的处理。。。。

希望大家多关注一下我的  ASM9260T,一个非常不错的arm9.

网友:
R23 1K太小了,再加上有电容,可能烧录器的下拉能力不是很强,无法将复位脚快速拉低或不能完全拉低,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可能是处于临界状态,加大R23是正途。再加电容那真是走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复位电路是这样的。。。

很好的电路,在以后的设计里面要借用.
我之前遇到几次因为突然掉电后不能马上复位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仔细看了看,VDDBU是从系统电源来的。但是插上USB线之后,测量VDDBU确实有1.3V的残压。

但是一般我是 ...

再叭叭:

插上 USB 不接电源试试,如果是个类似的电压,是可能引起复位异常的,这种情况下加二极管也不靠谱。

建议示波器测试下看看。

网友:
R23阻值有些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