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FPGA驱动LCD难度

楼主(2015-04-02):
目前想用FPGA试着驱动一块屏幕,发现Altera原厂有一块LCD,带两点触摸屏。淘宝上卖2500+。想请问这个屏真的值这么多么?加点钱都能买个IPad了。还有驱动一个屏很难么?假设我买了一块ipad的拆机屏。要驱动它有多难?

网友:
ipad的屏幕是DSI接口的

这个虽然我没看过资料,但是高分辨率屏幕必须用这个接口,才能及时传输刷屏信号

MIPI的接口使用需要FPGA的LVDS接口,这是接口部分,里面有坑

然后是数据缓存和存储,一幅720p高清的画面需要1280*720*3/1024/1024.0=2.64Mbyte,外挂个SDRAM就可以了,然后把SDRAM的数据送到屏幕里面就OK

这么说还是很简单的,不过能做出来的话就是本坛百里挑一的高手了,我是搞不定

网友(2015-06-10):
主要的是搞清楚对SDRAM的操作时序:向SDRAM写数据和从SDRAM读数据到显示屏幕。至于LVDS接口,FPGA应该可以模拟出来。

网友:
可以买4410这类开发板带的7寸电容屏。

网友:
很简单的,完全不是技术问题

网友(2015-07-19):
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
关键是DSI控制器你搞得定么

网友:
呵呵一句,我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百里挑一的高手?

网友:
呵呵,低分屏驱动起来不难,ipad的屏初学者搞不定的,接口是一难点,内存带宽非ddr是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