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432无线通信发射功率寄存器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5-04-03):
根据官方的数据手册,寄存器6DH是管理发射功率的,其中D7--D3前5位是保留的,只有最后3位是控制发射功率的。
但是,网上卖模块的技术支持却说将这个赋值0X1F是最大发射功率,难道赋值0X07不也是最大功率吗,我通过万用表测量发现两个设置方法的发射电流差不多。

对于,6DH寄存器的D2位,TXPOW[2] 手册上是这么介绍的:Zhis bit is used in 4*31 output power programming这一位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PA输出???
还有就是这款无线芯片的最小输出功率就是11DBM吗??
请大神赐教。。。

楼主:
本来准备将沙发留给解答或讨论的大侠坐呢,可以30人查看 却没人留言。。。自己顶起!

网友(2015-11-06):
试试效果。对比1f的距离 和0x07的距离

网友A:
以前调试其他无线模块也有类似的问题,寄存器说明和例程给的配置不一致,大都是因为规格书版本以及芯片版本变化存在的差异,而且很多变态厂家初期给的规格书都是不全,要等你真正用上问他们,他们才会说,问问技术支持,按技术支持说的配就可以了。txpow应该是配成1下面的功率配置才会生效,最高20db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调试其他无线模块也有类似的问题,寄存器说明和例程给的配置不一致,大都是因为规格书版本以及芯片版本 ...

不好意思看错了,按那边看最小就是11d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