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源芯片,输入5V,输出4V,电流3A以上

楼主(2015-04-03):
电源适配器为5V输出,热敏打印头供电电压4V左右,电流至少3A,MP2307这个芯片在5V输入还是可以的,电流大后,输入端因为适配器的线长与PCB布线问题担心引起压降,已经测试过,电压在4.8V之下输出就不稳定了。各位有什么好的推荐?

另:如果没接适配器,在电源芯片输出端加上4V的电压最好不要窜到输入端。MP2307在输出端加了电压就直接短路了……

网友A:
大电流的LDO应该可以,如LT1764,3A下压降最大0.66V

网友B:
输出电压调高点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调高点不可以吗?

还真不行,因为后面有一个升压到5V的……输入要求最高4.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的LDO应该可以,如LT1764,3A下压降最大0.66V

太贵了,有没有便宜的?

网友C:
rt9183行不?记得好像也是低压差,3a,价格比lt1764便宜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9183行不?记得好像也是低压差,3a,价格比lt1764便宜些

不好意思记错了9183是1.5a的

网友:
AM3132  LDO

可不可以更改下热敏打印机的时序,前打印前半行,再打印后半行,这样电流小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贵了,有没有便宜的?

可以在百度上搜索呀,关键词可以是:3A LDO

网友:
要求不严的话,5v直接串个二极管给后级

网友:
最简单 串个二极管

网友:
GSM 模块吧 其实二极管

网友:
楼主位说“电流大后,输入端因为适配器的线长与PCB布线问题担心引起压降,已经测试过,电压在4.8V之下输出就不稳定了”,我觉得应该是减小输入端电阻,或者稍微提高输入端电压,还有降低输入端内阻

网友:
SPX29302,3A输出,最大压降60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