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wc四轴手机蓝牙如何控制?

楼主(2015-04-03):
自己做的一个mwc小四轴,在手机上能接收到传感器的数据就是不能用手机控制得了,请问怎么解决?要解锁的吗?

网友A:
手机控制很危险,经常失控,因为蓝牙传输不能持续稳定。不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控制很危险,经常失控,因为蓝牙传输不能持续稳定。不要使用。

我是想实现这样的功能而已,你知道怎么控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实现这样的功能而已,你知道怎么控制吗?

MWC早就有专门的软件了,好几种,已经可以实现手机蓝牙控制MWC。
MWC使用蓝牙串口扩展板如HC-06,手机进行配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早就有专门的软件了,好几种,已经可以实现手机蓝牙控制MWC。
MWC使用蓝牙串口扩展板如HC-06,手机进 ...

我也是用这个APP控制,但不知道为什么电机就是没反应,不懂!能接收到数据的,要不要解锁之类的啊?还是程序要修改什么地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用这个APP控制,但不知道为什么电机就是没反应,不懂!能接收到数据的,要不要解锁之类的啊?还是 ...

第二张图啊!!!注意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用这个APP控制,但不知道为什么电机就是没反应,不懂!能接收到数据的,要不要解锁之类的啊?还是 ...

要解锁 软件使用方法 网上应该有   油门也要拉到最低

楼主(2015-06-27):
怎么我下载的固件都和你们说的不一样的呢?Multiwii ez-gui里面的功能也不一样,究竟哪个才是原版的啊?

楼主:
已解决,主要还是固件要设置好,然后成功解锁就可以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