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农村宽带覆盖方案

楼主(2015-04-03):
上图是实际环境图,电信宽带只能拉到A点,现在想在C点实现宽带连接。图中椭圆圈处是小山,图中公路是高速公路。

方案一:A、C两点用无线网桥连接,距离是1.3公里左右。问题是用什么样的网桥,实现难度如何,并且A,C两直线范围内都是山体。
方案二:加入B点中继,即A-B-C。这个方式好处是山体阻挡的不多,影响应该不大,而且B点有用户,如果B点用户加入网络,这个方案的成本会降低。
方案三:电力猫实现,不了解距离如何,稳定性如何。
方案四:根据现有电线杆拉网线,中间要加信号驱动吧,不然拉线距离2-3公里也是蛮远的。

集思广益,欢迎大家说说自己的见解,有实际应用的说说看。

另外:A点应该是ADSL,我可以自己加设备加线拉到C点么?需要什么设备,成本多少?按照3公里算。

结贴:还是用当地的电信无线上网卡吧,5张卡600小时475元,一年最多也就10张卡,共950元,费用跟当地拉一根4M的网线差不多。

网友:
环境很好,北方能有这一半就感谢天感谢地了

网友A:
直接用UBNT的网桥。400左右一个,或者买别人板子自己组装的,还要便宜。只要可视。你这点距离完全没问题

网友:
上大功率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UBNT的网桥。400左右一个,或者买别人板子自己组装的,还要便宜。只要可视。你这点距离完全没问题
! ...

本来直接想A到C,但是中间有山体阻挡。山体不高,100米左右

楼主:
得多大功率?另外有山体阻挡影响可能会很大

网友:
青山绿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直接想A到C,但是中间有山体阻挡。山体不高,100米左右

B点有电源么?

网友B:
直接A点拉光纤就得了 省钱方便 稳定

楼主:
有,有几户人家

网友C:
光纤维护成本高,还是中继方便。视距传输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A点拉光纤就得了 省钱方便 稳定

从A拉光纤到C需要什么东西,费用多少?距离2-3公里左右

网友D:
有阻挡基本不用想这个距离了,只有A-B-C中继无线可行,而且PING可能很高,玩网游啥的就比较难了,下载估计问题不大。
电力猫一般也干不到这个距离。直接拉线的话可以用类似ADSL的信号传输方式,可以支持这么远

楼主:
准备搞好家里一切设施,打算3年内回老家

网友:
3楼的意见虽然好 但是中间有山的话会影响  而且山高100米左右      ABC方案个人感觉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阻挡基本不用想这个距离了,只有A-B-C中继无线可行,而且PING可能很高,玩网游啥的就比较难了,下载估计 ...

ADSL的方式要多少成本?3公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A拉光纤到C需要什么东西,费用多少?距离2-3公里左右

光纤收发器一对 光纤 2000米 用 1块钱一米的光纤没问题。 远了估计得用贵点的

网友:
不知道拉光纤的施工难度有多大,两三公里,我觉得自己拉根光纤是最好的方法了。用铠装四芯应该就可以了。沿着高速边上走。稳定,一劳永逸。
当然成本比较高。到时候可以出租宽带给其他人用。

网友:
光钎可靠,成本高些。

网友:
建议楼主在b点发个同步轨道卫星中继下信号。或者在a点设置长波通讯设备秒杀山对信号的阻挡开玩笑了

网友:
5.8网桥230一个专业的中兴w615我刚弄了一个

网友E:
环境真不错,有山有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环境真不错,有山有水。

漓江边上,A点附近是富群江,C点下面有小溪。我在C点。
环境没有小时候那么好了,至少打半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环境真不错,有山有水。

漓江边上,A点附近是富群江,C点下面有小溪。我在C点。
环境没有小时候那么好了,至少打半折了。现在通了高速,A点旁边就是收费站。

网友:
广西啊,青山绿水好地方,

网友:
楼主家是神马地方啊,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ADSL的方式要多少成本?3公里

线根据你采购来了,网上有长距离网络延长用的VDSL网桥大概1K一对吧,极限在3-4KM

网友:
如果C是一个村落,发动大家不停打电话要装宽带,让电信给你解决,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百度 UBNT 优波无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A点拉光纤就得了 省钱方便 稳定

这个方法可以

网友:
拉光纤或电缆,人工成本高,还不一定拉得成。。无线总体成本是最低的了。。

网友:
这里做无线组网的好像没有,去太平洋看,很多成功的案例。

无线组网论坛:http://itbbs.pconline.com.cn/network/f768793.html

参考贴:山区。。山寨UBNT 2.7公里无线组网成功。。。 http://itbbs.pconline.com.cn/network/51130136.html

网友:
光纤,室外不怕雷击你会很幸福

网友:
这种事情,我去年干过。

四个UBNT设备,想做土豪就用正品,一个大概400左右。想节约成本,就用山寨UBNT,一个70左右。注意中继点必须能够和两点能够目视。选择2.4G还是5G设备,根据当地电磁环境确定。选用2.4G需要考虑以后被干扰的可能性有多大。

中继点必须能够取电。否则使用风光之类的,那成本就上去了。

至于光纤,你可以考虑,顺着高速路边缘走,如果这点之间有通信电杆,就放上面,没有人知道这个是私人的,因为多数地方都是共用电杆。

光纤的好处是不操蛋,但操蛋一次就是大出血。学一下光纤对接技术,不是熔接。熔接适合于电信之类的,个人使用对接。熔接是把光纤进行物理连接,对接只是两个光纤头碰在一起,损耗大,不过对于1KM左右的通信,这个不是问题。

网友:
这事只有无线网桥省事,光纤被人操到可能性很大,中间那点做中继,解决取电就ok

网友:
A。山体,否了。无线穿不了。至少当前科技WIFI穿山体还是梦(别说山体了,20承重墙三堵都白搭),同理2也要否。无线,在非视距的情况下就是个梦。真做了就是噩梦。方案三,电力猫载波要在一个小范围的私密供电网内。所以也要否了。方案四,我看你的图示,A-C之间不跨高速公路,其他的方式都要垮。有几个问题,如果是山里的放光缆,就你这个情况,我预估要用工费5K-9K。还得能施工。原因在于林子多,放线非常难搞,要跨越,很费工。就算你能接受这个工费,还有个问题,你们的ADSL在A点是铜还是光,要是铜,那就穿铜的话缆,可是你并不知道A点距离局端设备有多少公里。那就没法确认你花了钱了能到到上网的目的。因为ADSL的物理上限在ADSL2+标准下大概能到5公里。这还是理论。很可能你的A点ADSL距离局端已经接近上限,那么你就没法正常用了,华为的局端会降速,中兴的局端会协商断线上线生不如死。如果你是光的ADSL在A点,就是EPON或者GPON。那还好说,只要不是特别极端的情况出现。都没问题,光缆从A-C1公里多啥问题没有。

网友:
我之前也准备弄  最后还是放弃了  设备算下来 还真不如 用网卡电信卡

网友:
之前有个类似的帖子,是从村委会无线传输到自家用的帖子,找到发上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2019-07-04):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UBNT的网桥。400左右一个,或者买别人板子自己组装的,还要便宜。只要可视。你这点距离完全没问题
! ...

UBNT的网桥,这么远距离,发射功率要多大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光纤维护成本高,还是中继方便。视距传输没问题。

这种网桥稳定么?
一般速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搞好家里一切设施,打算3年内回老家

你这房子一平多少钱呢

网友G:
既然能电线杆拉网线啦,上光纤吧。比什么无线都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种网桥稳定么?
一般速度能达到多少?

2015年跑满100M没问题,现在的话,还是办个无限流量卡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2015年跑满100M没问题,现在的话,还是办个无限流量卡吧。

现在主要wifi信号过多,干扰太厉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既然能电线杆拉网线啦,上光纤吧。比什么无线都稳定

真有人自费拉过这么长的光纤么?
用什么收发器比较好呢

网友:
XD上有 上网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真有人自费拉过这么长的光纤么?
用什么收发器比较好呢

某宝上找光电收发器,单纤。大概100多元一对吧。
光纤的价格在0.2元/米。
关键问题是有关部门会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主要wifi信号过多,干扰太厉害?

不是的,无限流量卡也就几十块一个月,这么远,两对UBNT都要1000+了,还没那么稳定。
如果自已要DIY,推荐用5G点对点,或者2.4G 14频道,国内频率干扰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某宝上找光电收发器,单纤。大概100多元一对吧。
光纤的价格在0.2元/米。
关键问题是有关部门会不会…… ...

这种情况必然选择铠装电缆0.2不够,一大卷电缆也不好操作,得几个人施工,不知道楼主这里有没有松鼠或者山鼠之类的,有的话啃光纤可就糟了殃。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某宝上找光电收发器,单纤。大概100多元一对吧。
光纤的价格在0.2元/米。
关键问题是有关部门会不会…… ...

100多元一对,2公里通信,可靠么

网友:
15年的帖子,我说现在哪里还有4M的网?

网友:
出钱,让电信的人施工,这样就不算私拉了

网友:
光纤 可以利用电信的回收光纤

网友:
引用 楼主:
漓江边上,A点附近是富群江,C点下面有小溪。我在C点。
环境没有小时候那么好了,至少打半折了。 ...

和你们村委会商量 ,搞民宿孵化器乡村共享空间,政府就会给你解决光纤问题

网友:
楼主这是马江镇下属的村子吧

网友:
加入B点,路由+定向天线足够了

网友:
无线网桥

https://item.m.jd.com/product/31 ... utm_user=plusmember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真有人自费拉过这么长的光纤么?
用什么收发器比较好呢

就普通netlink千兆就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漓江边上,A点附近是富群江,C点下面有小溪。我在C点。
环境没有小时候那么好了,至少打半折了。 ...

是的, 我今年还跳到漓江里游了一会,发现水质并不怎么样,和我小时候经常去的河流没啥区别。

还记得以前学的一篇课文,我想那课文可能是春初的时候写的吧?许多年前我们村附近的河,春天也是可以见底的,秋天也大部分时候是可以见底的(水大部分有三米多深)。

哈哈,挖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是的, 我今年还跳到漓江里游了一会,发现水质并不怎么样,和我小时候经常去的河流没啥区别。

还记得以 ...

三米多深,你敢游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就普通netlink千兆就行。

真有人试过自己部署1公里光纤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三米多深,你敢游啊

我可是从洪水中捡回一条命的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可是从洪水中捡回一条命的人。

你没事跳进洪水干啥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你没事跳进洪水干啥

救人
救人后却被反咬一口说我把他推下去的。
好在当时看到他落水的人比较多,都说他不是,要不,我真想把他再给推回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真有人试过自己部署1公里光纤么

家里是200米长的光皮线,用的普通光纤收发器,传输网络和2个摄像头监控。
上班的公司,有7个点都是从机房引出光纤做网络覆盖,其中有3个点距离超过了1km。3个远距离点其中一个点是开始采用光皮线连接的,固定时是车间工人固定的,通过车间门口地方快拉成直角了,还有其他几个地方也是,所以这一路的网络时不时不好用。后来赶上机房整改把这一路也换成铠装光缆了,现在一点问题没有。

建议:
1、如果通过室外的光纤,尽量采用铠装光缆,不要用光皮线,光皮线用手拉线都能拉的漏光了。
2、光缆头熔接时尽量采用终端盒(自己采购)上是SC插座的这种,买两头都是SC接头的跳线接终端盒与光纤收发器;尽量不用盒上露出接好的多根一米长左右的尾纤。我再整理机柜时,两人配合不好把其中一根尾纤给折了一下。这就需要找光纤熔接的给熔接了。如果是前者,光纤跳线断了换一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救人
救人后却被反咬一口说我把他推下去的。
好在当时看到他落水的人比较多,都说他不是,要不,我真想把 ...

鹅兄,你水性很好么,敢冲进波浪救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家里是200米长的光皮线,用的普通光纤收发器,传输网络和2个摄像头监控。
上班的公司,有7个点都是从机房 ...

光纤收发器,一般功率是5w么?

你的光纤收发器,是百兆还是千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光纤收发器,一般功率是5w么?

你的光纤收发器,是百兆还是千兆呢  ...

家里用的是百兆的,上班公司开始都是用的百兆的,现在更新时我都是换千兆的,现在有三路电脑数量多的区域是千兆的,电脑少的区域还是百兆。
功率应该差不多,规格上写5V1A~2A,实际配套的电源应该是5V2A的。

网友J:
按照3楼说的,UBNT 正版,供电买个(太阳能板,锂电池组总共200元),设置好可以免维护了

还有,记得雕刻个牌子,写上:军工设备,偷盗判刑

========实在不行,闲鱼买全网通4G无线路由器,现在20G每月流量才十几元,二十几元,也差不多够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家里是200米长的光皮线,用的普通光纤收发器,传输网络和2个摄像头监控。
上班的公司,有7个点都是从机房 ...

家里是200米长的光皮线,用的普通光纤收发器,传输网络和2个摄像头监控

你家面积这么大啊,竟然还要200米光纤布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按照3楼说的,UBNT 正版,供电买个(太阳能板,锂电池组总共200元),设置好可以免维护了

还有,记得雕刻 ...

4G无线路由器买哪种比较好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家里是200米长的光皮线,用的普通光纤收发器,传输网络和2个摄像头监控

你家面积这么大啊,竟然还要200 ...

哈哈,农村的平房,两个房子隔着一条有点宽的路,再加上绕点距离从电线杆上穿过路和盘着一点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农村的平房,两个房子隔着一条有点宽的路,再加上绕点距离从电线杆上穿过路和盘着一点就差不多了。 ...

你这对光发送,接收设备,一年要耗电10w*24*365=87.6 kwh,用电也不少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F:
4G无线路由器买哪种比较好呢

闲鱼。全网通4G路由器二手的,都是中兴,菊花,烽火大牌子, 价格不超80元,自己是无限流量套餐的话,办个副卡,共享流量,就可以了,
你只是监控用途?摄像头流量应该不大吧,我小米摄像头,偶尔看看,应该一个月1G足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J:
闲鱼。全网通4G路由器二手的,都是中兴,菊花,烽火大牌子, 价格不超80元,自己是无限流量套餐的话,办 ...

无限流量套餐,办个副卡,共享流量,哪种卡有这种业务呢?

小米摄像头,你不会拉个宽带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限流量套餐,办个副卡,共享流量,哪种卡有这种业务呢?

小米摄像头,你不会拉个宽带么  ...

每家都有啊,副卡,只要支付1-10元就行功能费就行,无限流量共享使用,通话分钟共享使用。

目前移动是1元好像,每张卡最多办4张副卡,也就是每个人可以总共用手5个手机号。

网友J:
不带电池,就是插手机卡的路由器,不是带电池的那种和充电宝一样的,
是体积和一般路由器一样大小的。网线插口也差不多都是2-4个。买二手的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带电池,就是插手机卡的路由器,不是带电池的那种和充电宝一样的,
是体积和一般路由器一样大小的。网线 ...

这种和手机热点不是差不多么

网友K:
公里距离,还是上光纤吧,这个距离首先就能把无线和电力猫之类的否决,很不稳定

网友(2019-08-03):
引用 网友K:
公里距离,还是上光纤吧,这个距离首先就能把无线和电力猫之类的否决,很不稳定 ...

有些无线网桥能传3公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不带电池,就是插手机卡的路由器,不是带电池的那种和充电宝一样的,
是体积和一般路由器一样大小的。网线 ...

你用的哪款全网通4G路由器呢
咸鱼看了下好像大多只有1个网口,或者不带网口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哪款全网通4G路由器呢
咸鱼看了下好像大多只有1个网口,或者不带网口的 ...

4G 路由器,你用得着网口吗??推荐你这家 移动4G,可以刷机刷成全网通好像,我买过他家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84622287796

网友F:
引用 网友J:
4G 路由器,你用得着网口吗??推荐你这家 移动4G,可以刷机刷成全网通好像,我买过他家的

https://item ...

你的全网通,就是靠刷机实现的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你的全网通,就是靠刷机实现的么

找 中兴MF253s,这个型号有全网通版本。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找 中兴MF253s,这个型号有全网通版本。

MF253s 有多个版本,有的版本,刷机也无法成全网通,必须是MF253s 全网通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F:
MF253s 有多个版本,有的版本,刷机也无法成全网通,必须是MF253s 全网通版本? ...

我一年多没玩这个了,你找找资料,貌似是硬件有区别。去年吧,是给邻居家里装监控,就是小米摄像头,他外地工作,他家里还没有往,蹭别人的信号不太好,我推荐他这么弄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找 中兴MF253s,这个型号有全网通版本。

MF253s版本是不是很多?
好像有移动版,移动联通版,还有全网通

为啥搞这么多版本呢

网友L(2021-07-01):
几年过去,现在C点通宽带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几年过去,现在C点通宽带了么

这帖子都能翻出来,网线都到家了

网友:
打电话到电信局,叫网优的单位帮你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