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上安装Eclipse时出现的版本问题

楼主(2015-04-03):
刚开始在Linux上安装jdk的时候由于环境变量配置不对,当用命令Java -version 测试时,显示的是java version 1.6.0_34,实际应该是1.8.0._40的。当我把环境变量改过来后,再次用命令Java -version 测试时,显示的是java version 1.8.0._40,这次显示的版本对了。可是当我运行./eclipse时,怎么还提示版本不对的错误,如下图所示。第一次装,请大神们指教下!谢谢。

网友:
http://segmentfault.com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问题。这是个开发者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http://segmentfault.com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问题。这是个开发者论坛

看起来有点乱,找不到。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B:
不是用包管理器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包管理器装的?

是在xp上下载资源后放到虚拟机上解压安装的

网友:
优酷上有老外在Linux上安装eclipse的视频,可以去看看!

网友:
直接在eclipse官网查问题就好,多装两次就知道怎么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