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328E有卖了,只要2.8元

楼主(2015-04-03):
大家可以去看看,我已经买了。LGT8F328E是328D的工程片问过店家和328D变化不会太大。每片2.8每个ID限10片。买来尝试一下也不错,

网友A:
STM32F030  20pin的才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030  20pin的才2.2

确实是,F030 16K flash 4K ram
328E 32K flash 2k ram
都可以试试 TSSOP20封装的我常用stm8s003不准备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F030 16K flash 4K ram
328E 32K flash 2k ram
都可以试试 TSSOP20封装的我常用stm8s003不准备 ...

关键是一个8位机,一个32位机,算上主频,指令周期,性能差太多
一个汽车 一个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一个8位机,一个32位机,算上主频,指令周期,性能差太多
一个汽车 一个自行车 ...

低端场合完全没必要上32位,和其他品牌比较ST只用定时器比较吸引我。
而且指令周期ARM也一般没主频也不行F030 48M不算快,主要LGT这个是1.8-5.5V的。

网友:
如果是零买, 2块/3块也不是差别。 如果是上量了, 价格也不是死的。

网友:
支持一下,买了一份12元的评估板回来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F030 16K flash 4K ram
328E 32K flash 2k ram
都可以试试 TSSOP20封装的我常用stm8s003不准备 ...

328E 配置和STM8S005K6 类似,都是 32K flash  2K ram, LQFP32 封装,  8S005K6  批量 1.9 的价格。
88D 价格敢和 003F3 竞争,所以328D 批量价格应该也不会高于 8S005K6。不过鉴于328D 是新出来的MCU,为了
各方面的利用,正常的标价肯定是稍微虚高的。

网友B:
兼容mega328的话可以考虑拿来做 Arduino Mini Pro

网友:
价格都是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兼容mega328的话可以考虑拿来做 Arduino Mini Pro

我刚买了一个,说是可以帮忙刷好Arduino 的bootloader。回来看看能不能当Arduino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端场合完全没必要上32位,和其他品牌比较ST只用定时器比较吸引我。
而且指令周期ARM也一般没主频也不行 ...

优点多了去了。F030轻松做Bootloader 让客户升级固件,cortex内核不是盖的,不懂你说的48M不算快啥意思,32位48M总比8位16M 绝大部分情况都快吧。不是有必要没必要的问题,无论从开发难度、性能、采购难易程度f030都有优势。

网友:
2.2的f030F4P6绝对是屠龙刀,优点不是一点半点,1片购买也是2.2
上面说不好的也都是选择性忽视,这2年st供货的速度和效率哪家能比得上,基本上没缺过货吧,淘宝购买周期也就是2天。

网友C:
昨天拿到套件。今天有点时间,测试了内部12比特adc,有点小失望,误差远远超过3lsb。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拿到套件。今天有点时间,测试了内部12比特adc,有点小失望,误差远远超过3lsb。 ...

呀,那这样ADC 有点差了,有效值就只有9bit 了。

网友:
用fluke18b测量供电电压3.305v,pc0模拟输入端0.75v,12

网友:
(接上帖)位adc结果计算值为931。lgt转换出来951

网友:
并且在951和956之间跳动,如果取平均值还要误差大一些。结果比万用表测量值总是高10mv。同样的外围把核心板换成stm8s903,人家的10比特adc结果非常接近18b的测量值。唉,重复了当年测试08a的情形。还是安心继续st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F030  20pin的才2.2

16K的价吧   32K是啥价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