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8051f120_SMBus为何改端口配置后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2015-04-03):
使用的芯片是c8051f120
端口配置为(代码1)
XBR0 = 0x01; // Enable SMBus on the crossbar
XBR2 = 0x40; // Enable crossbar and weak pull-ups
时正常进入中断

配置为:(代码2)
XBR0 = 0x07; // Enable SMBus on the crossbar
XBR2 = 0x40; // Enable crossbar and weak pull-ups
这个时候是相当于把串口/spi/SMBus都连接到硬件引脚。
而,spi和串口是没有中断产生的。
但SMBus不能进入中断了

在正常的情况下,下面这个函数执行后就会有:一个中断产生
void SMB_Write (void)
{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 Save Current SFR page

   SFRPAGE = SMB0_PAGE;

   while (SMB_BUSY);                   // Wait for SMBus to be free.
   SMB_BUSY = 1;                       // Claim SMBus (set to busy)
   SMB_RW = 0;                         // Mark this transfer as a WRITE
   STA = 1;                            // Start transfer

   SFRPAGE = SFRPAGE_SAVE;             // Restore SFR page detector
}
中断产生图:

但是在代码2,把spi。串口。链接到端口上,即使没有spi和串口没有收到数据产生中断,smb的中断也不正常
如图,执行函数后:

我反复的看过c8051f120,但此时还没找到原因
修改原因:图片贴错

楼主:
预定2楼

楼主:
别沉,
有用过新华龙片子的兄弟吗

楼主:
结贴,

芯片焊错了。

取下芯片,

一点进入中断

网友:
正在学习C8051F340

网友(2016-08-05):
此贴已沉

网友A:
我也发现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C8051F040,当XBR0 = 0x01,SMBUS配置到P0.0和P0.1上,可以通讯;但是  XBR0   = 0x05;就不能通讯,不知道什么原因;
        SFRPAGE = 0x0F;
/*******交叉开关配置,SMBUS配置到P0.0和P0.1上
        XBR0 = 0x01;
*******************/
        //交叉开关配置,UART0配置到P0.0和P0.1上,SMBUS配置在PO.2和P0.3上
//        SFRPAGE   = CONFIG_PAGE;
    P0MDOUT   = 0x03;
    XBR0      = 0x05;
//        XBR0 = 0x05;
        XBR1 = 0x00;
        XBR2 = 0x40;                   //使能交叉开关
        XBR3 = 0x01;                      //T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现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C8051F040,当XBR0 = 0x01,SMBUS配置到P0.0和P0.1上,可以通讯;但是  XBR0   ...

应该要把功能位拉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要把功能位拉高吧

可以了呢,确实是需要拉高!不过奇怪,之前调试的时候我也拉高了,就是不行。

楼主:
不用谢,
熟悉了就好了,新华龙的端口配置也卡我一段时间,

网友A:
楼主,俺又来了,不知道楼主对SMBUS熟不熟,C8051F340怎么实现两个单片机的IIC主从通信。
C8051F040我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俺又来了,不知道楼主对SMBUS熟不熟,C8051F340怎么实现两个单片机的IIC主从通信。
C8051F040我可以 ...

IIC 你单片机间主从通讯我没有使用过。
我用过IIC读时钟芯片,应该用法差不多
配置从机的配置和中断为从机,

网友:
好的,谢谢啊!那我再找资料看看,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