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复位按键不起作用,按下后程序无法重新执行,求指点

楼主(2015-04-03):
复位键的电路图如图所示

网友A:
EA脚接了没,电源正常不?
至少要上个完整的电路吧

网友:
正负极反了~

网友B:
是不是STC的单片机?是不是把复位脚设置成IO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A脚接了没,电源正常不?
至少要上个完整的电路吧

我是直接焊的,没有完整电路图,这只是我找的复位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EA脚接了没,电源正常不?
至少要上个完整的电路吧

EA接VCC了

楼主:
你确定?我试试,但网上看的复位电路图电容正极都这样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STC的单片机?是不是把复位脚设置成IO口了?

是STC的,9管脚除了接复位,其他就没动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测51单片机的复位管脚电平先

然后呢?求指点

网友:
有的单片机是上拉电阻,有的是下拉电阻,一定要分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我试试,但网上看的复位电路图电容正极都这样接的啊

把电容和电阻的位置换一换吧~

网友D:
按下按键测试电平变化.

网友E:
单片机的型号全称是什么?

网友:
自己焊接的要注意看看电源和复位电路有没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的型号全称是什么?

好的,STC89C52RC

网友F:
目测LZ的电路是没错的,但是焊接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测LZ的电路是没错的,但是焊接正确吗?

焊接没问题,然后我直接将9脚接vcc也没用啊,程序还是无法重新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下按键测试电平变化.

按键按下去后,检测到9脚是高电平

网友G:
复位后并不一定所有东西都归原始值的。比如寄存器里面存的值,复位后任然在的。你没有在代码最前面加初始化。

网友F:
引用 楼主:
焊接没问题,然后我直接将9脚接vcc也没用啊,程序还是无法重新执行

把最小系统发上来看看

网友:
如果是这个型号的单片机的话,你的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H:
把程序贴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最小系统发上来看看

这是完整的电路图,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复位后并不一定所有东西都归原始值的。比如寄存器里面存的值,复位后任然在的。你没有在代码最前面加初始化 ...

学艺不精,请问怎么加初始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程序贴上来看看

程序有点多,我就贴个main.c了
/*******************************************************************************
* 文件名                 :  18B20数字温度计加DS1302实时显示时间
* 说明     :   LCD1602显示温度值及当前时间。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cd.h"
#include "temp.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at24c02.h"
#include "key.h"
/*******************************************************************************/
unsigned char address,_Caiyang,address_1;//温度数据保存初始地址;采样时间;按键操作地址值
unsigned int  reserve_time,Set_time=1200;
void _interrupt(void);//中断配置
void reserve_data(void);//保存数据
void anjian(void);      //按键操作

/*******************************************************************************
* 函数名         : void main(void)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_interrupt();
        LcdInit();                         //初始化LCD1602
        Ds1302Init();    //初始化DS1302
        LcdDisplay_temp(Ds18b20ReadTemp()); //1602显示温度初始值
        while(1)
        {
//                if(_Caiyang>=100)        //_Caiyang=100,则采样时间为5秒
//                {
                                LcdDisplay_temp(Ds18b20ReadTemp());//lcd实时显示当前温度值
//                          _Caiyang = 0;//重新计数
//                }
                Ds1302ReadTime();                  //读取时间
                LcdDisplay_1302();                       //lcd实时显示当前时间
                reserve_data();
                if(KeyScan()==4)
                                anjian();
         }
}
/*******************************************************************************
* 函数名         : void reserve_data(unsigned int reserve_time,unsigned int Set_time)
* 函数功能                     : 温度数据保存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 无
*******************************************************************************/
void reserve_data(void)  //1分钟保存一次数据
{
        if(reserve_time>=Set_time)
        {
                At24c02Write_temp(address,Ds18b20ReadTemp());//
                reserve_time = 0;
                if(address==254)
                {
                        address = 0;
                }
                address += 2;
        }
}
/*******************************************************************************
*函数名         : void _interrupt(void)
*函数功能                    : 中断配置函数
*输入           : 无
*输出                 : 无
*******************************************************************************/
void _interrupt(void)
{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16位计时器
   TH0=(65536-50000)/256;        //50毫秒中断一次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EX0=1;                //外部中断INT0的中断允许
   TR0=1;                              //允许定时器0计数
         //IT0 = 0;               //低电平触发中断
}
/*******************************************************************************
*函数名         : void anjian(void)
*函数功能                    : 按键操作函数
*输入           : 无
*输出                 : 无
*******************************************************************************/
void anjian(void)
{
        while(1)
        {
                if(KeyScan()==1)
                {
                        if(address_1==254)
                        {
                                address_1=0;
                        }
                        address_1 = address_1+2;
                }
                if(KeyScan()==2)
                {
                        if(address_1==0)
                        {
                                address_1=254;
                        }
                        address_1 = address_1-2;

                }
                if(KeyScan()==3)
                {
                        break;
                }
                LcdDisplay_temp(At24c02Reading_temp(address_1));//lcd显示当前地址中保存的温度数据
                //LcdDisplay_temp(At24c02Reading_temp(address_1));
                Ds1302ReadTime();                  //读取时间
                LcdDisplay_1302();                       //lcd实时显示当前时间
        }
}
/*******************************************************************************
*函数名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函数功能                    : 定时器重装初始值
*输入           : 无
*输出                 : 无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高八位,装入初值
   TL0=(65536-50000)%256;   //低八位,装入初值
   _Caiyang++;              //每50毫秒_Caiyang加1,最多加到255
         reserve_time++;           //每50毫秒reserve_time加1,最多加到65535
}

网友I:
看看晶振起振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看晶振起振了没

其他功能按键都好着,就是复位键有问题,愁死我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其他功能按键都好着,就是复位键有问题,愁死我了

你确定你的按钮没装反?用万用表试试是不是按下通,放开断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确定你的按钮没装反?用万用表试试是不是按下通,放开断

已经用万用表测过了,没有按下去时,9脚和vcc是不通的,按下去时才是通着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完整的电路图,谢谢了

单纯看电路是没啥问题,会不会是元器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纯看电路是没啥问题,会不会是元器件的问题

刚开始怀疑是电容坏了,但是把电容换了之后还是不行。我在想会不会是复位按键离9脚有点远才导致这样,但是这样也说不通啊,按键按下去之后9脚电平是有变化的啊,从0到5v,松开之后是从5v变为0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怀疑是电容坏了,但是把电容换了之后还是不行。我在想会不会是复位按键离9脚有点远才导致这样,但 ...

你说其他正常是什么意思?不按的话电路能正常工作?

楼主:
整个电路的其他功能都能够实现,另外四个按键也能正常工作,唯独复位键不起作用;不按复位键的话能正常工作

网友J:
电容挂了

来过PCB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容挂了

来过PCB的图

这电容只在上电复位时起作用吧,感觉按键复位时那电容就不起啥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怀疑是电容坏了,但是把电容换了之后还是不行。我在想会不会是复位按键离9脚有点远才导致这样,但 ...

想不通,换MCU

网友K:
你这个问题很奇怪啊    楼主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问题很奇怪啊    楼主解决了没有

还没有呢,办法都试过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晶振有没有起振,能看到12M的正弦波是正常的,不能说明单片机没工作。不按按键,看复位管脚是不是低电平,检查电源管脚电压是否正常,EA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晶振有起震。不按按键,复位管脚是低电平,电源管脚电压正常,EA电压正常。
lcd1602能正常显示ds1302的时间,说明上面的都好着

网友G:
手动复位与关电复位有啥区别,能上电复位就说明复位电路好的,手动也就是放电电容再次充电。两者区别有的,断电上电复位不光初始化sfr  pc的值而且其它寄存器也是初始值。手动复位只是sfr   pc复位了,你修改过的寄存器的值是还在的,如果你直接就调用了寄存器数据就会与断电开机运行效果不一样的。比如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动复位与关电复位有啥区别,能上电复位就说明复位电路好的,手动也就是放电电容再次充电。两者区别有的, ...

应该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了,每次按复位键后lcd1602要么显示不正确,要么闪烁几下后就不显示了。
还是不会,麻烦帮忙解决下,谢谢了,我用的是stc89c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