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办法让维纶的功能键按下和释放触发不同宏指令

楼主(2015-04-03):
请问,有没办法让维纶的功能键,按下和释放分别触发不同的宏指令的

网友:
只能用功能键来实现?

其他按钮有很多方法。

On<-> Off触发 在宏中进行判断

在PLC控制中,建立两个执行宏指令的控制,  分别是On->Off 触发,和Off->On触发,调用不同的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