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时利2700台式万用表拆机照片

楼主(2015-04-03):
我是个硬件工程师,同事拿来一台万用表,故障现象是交流电压档总是只有0.74倍的标准值。比如1V交流给定,测量结果是0.74V,10V就对应7.4V。
直流档完全正确。
所以考虑到是不是整流电路缺了一半? 因为1.414的一半就是0.7左右嘛。是不是可能换个好的二极管就好了。

反正死马当活马医,我全当拆开看看人家的布局和用料情况。可是拆开一看,真的无从下手。无图纸维修,难度很大。不知道哪里可以搞到原理图什么的。记得以前的电话机也会附带原理图,电视机也是。

我不大懂,反正挨个拍了一遍,请大家讨论

网友A:
楼上~~~2700是很低端的说撒

有2410 你可以看下

最流弊的是2430~~~~你掂分量就知道哈

话说撸主的表外边修最少要4.5k啦

话说你这个木有采集卡么?木有采集卡你买什么2700呢~~~~

网友:
桌面真干净!

网友B:
测量电路在屏蔽罩里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2700是很低端的说撒

有2410 你可以看下

我不知道啥叫采集卡。只知道里边有块塑料盒子外接很多端子,被我拔出来了。因为那个东东里边好像没有什么电路,所以没有深纠。
哦,可能里边是一堆继电器,同事用他们来采集电阻值的。
这个不会是引发故障的。

维修方报价6K,楼上大神果然很牛,连维修价格都猜出来。 感觉就是有一个二极管坏掉了。6K不知道是不是整个换个主板都够了。

木有图纸可以参考的。就是有,估计我也看不懂。

楼主:
公司开发部只有我一个硬件工程师。两张大桌子都由我负责。你所看到的所有示波器电源 万用表等,都由我负责。

我手下带个助手。保持桌面清洁,工具和元件排放有序是我对自己和助手的要求。也是公司的要求。那桌子我今天早晨还用酒精擦了擦,除去不小心粘在上面的酒精松香渣。

其他软件同事多是做测试验证的,女孩子多些。不过都结婚了。一般我在他们面前接接线吹吹牛。硬件他们懂得真的好少。所以从此我也没啥前途可言的感觉。其他部门同事更扯,串并联电路还得问下我。
每天遇到简单的问题。要不一来个问题就是像这样的~~~忽高忽低……

我们是外企,感觉没有私企那么繁忙。你做5S也是工作的一部分,照常开工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电路在屏蔽罩里边吧

屏蔽罩下面没有几个元件。好像只有一个继电器。

不理解的是,电源开关按钮在前边,但电源插座在后边,真正的开关在电源插座上,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塑料杆从前面板伸到后面板。

换了是我,开关会放到前面板附近。 一根塑料杆情何以堪

网友:
不会直接用二极管这么简单吧,好歹用运放做精密整流。。。

楼主:
精密运放也用到二极管哦。

网友:
我以为LZ要转让这表呢,感兴趣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蔽罩下面没有几个元件。好像只有一个继电器。

不理解的是,电源开关按钮在前边,但电源插座在后边,真 ...

貌似看过一篇文章,开关通过连杆到后面是为了防止进线的各种干扰串进来,毕竟两根电线就像两根天线一样

网友:
可以到38HOT发帖问问

网友C:
我本来想进来看看2700台万用表一起拆开是什么场面的。

网友:
38hot上估计能求到图纸,话说这个机器现在二手的也就2000左右,维修的报价有点太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本来想进来看看2700台万用表一起拆开是什么场面的。

我也是来看看2700台万用表是个什么场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本来想进来看看2700台万用表一起拆开是什么场面的。

你的眼神真的很可以。不过我又看了看自己的标题,被你暗示以后真的发现容易看错。还好不是邪恶的错误。

网友:
我也是来看2700台万用表宏大场面的也

网友:
12.000000MHz的晶振,看着这么有震撼力

网友:
台后面加个“式“好么?

网友:
KEITHLEY的表如果维修可以找我,怎么也能打个五折吧
包括维修和校准
就看楼主公司觉得有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2017-05-23):
那个基准很有些像LM399

网友(2017-08-10):
电路板用料足,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