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示波器探头材料

楼主(2015-04-03):
有坛友知道示波器探头里的线 是什么们材质吗 ?? 感觉很好的样子
哪里能买到 那里面的线 ?? 请推荐
越细越好 当然要在信号能保证很不失真的情况下 。
大约80cm长  通20khz 的交流信号

网友A:
同轴射频线缆 RG142 SFF-50-3

网友B:
20kHz 我倒,这没那么夸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kHz 我倒,这没那么夸张吧……

频率太低了??但是 有八根线啊 我怕在一起产生干扰  所以 找好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轴射频线缆 RG142 SFF-50-3

学习了
原来是镀银铜包钢线啊,苏州瑞贝斯的质量怎么样?
我以前拆过一个HP54622A的报废探头,里面应该就是单根的这种线,韧性还很足。
但后来拆国产便宜低频探头,发现同轴仍是同轴,但内部不是这种单根银色线,而是多股铜丝了,由此才知道高档货到底贵在什么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