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ar7.30下调试kv31f512下载选项如何配置?

楼主(2015-04-03):
开始玩kv31f512了,打开TWR-KV31F120M_SC点灯例程,调试器都是pemicro,于是重新配置成jlink调试,在项目--debugger--download页下不知道如何配置下载选项?
默认配置是$TOOLKIT_DIR$\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FlashK60Dxxx64K.board,可这是k60的配置文件,在iar目录下没有发现*kv31*.board文件。直接下载调试会提示
failed to get cpu status after 4 retries retry?
我新装的jlink是v490版本

楼主:
调试信息显示
Fri Apr 03, 2015 21:29:49: Loaded debugee: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0\arm\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FlashKxxFxxx96K.out
难道是这个版本flashloader还没支持kv31吗?

刚刚使用jflash直接连接mcu,居然ram报错,信息如下:
Opening project file [C:\Program Files\SEGGER\JLink_V490\Samples\JFlash\ProjectFiles\Freescale\MKV31F512xxx12.jflash] ...
- Project opened successfully
Connecting ...
- Connecting via USB to J-Link device 0
- J-Link firmware: V1.20 (J-Link V9 compiled Dec 19 2014 16:50:53)
- Target interface speed: 4000 kHz (Fixed)
- Initializing CPU core (Init sequence) ...
    -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 Target interface speed: 4000 kHz (Fixed)
- Connected successfully
Erasing chip ...
- Erasing 256 sectors, 1 range, 0x0 - 0x7FFFF
- ERROR: RAM check failed @ address 0x1FFF8000.
- ERROR: Write: 0x03020100 07060504
- ERROR: Read: 0x20007FF8 00000411
- ERROR: (0 bytes of RAM have been checked successfully)
- ERROR: Failed to erase chip
Disconnecting ...
- ERROR: Could not start CPU core. (ErrorCode: -1)

网友:
应该是IAR的软件版本不支持该型号 可以在官网查一下

楼主:
芯片坏了,可能是板子带电时上烙铁将芯片搞坏了,换了一片后灯终于闪了
配置如下:
项目--debugger--download--use flash loader,不能勾选override default.board file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坏了,可能是板子带电时上烙铁将芯片搞坏了,换了一片后灯终于闪了
配置如下:
项目--debugger--downlo ...

带电情况下一定不能上烙铁的,估计是你的芯片是被搞坏了,IAR是支持KV3x系列的。
官方的例程就是基于IAR的。

网友:
是的,可惜了一片好片子,官方例程太少了,有da的吗?我从lpld的k60库改过去一个,好多定义不一样,被我改的非常乱

网友:
KSDK支持KV31了吗?
楼主用来驱动BLDC?

楼主:
资料太少了,感觉是k60简化来的,不如直接玩k60,64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太少了,感觉是k60简化来的,不如直接玩k60,64

K60它们管脚太多了。。。
FSL确是在ARM MCU这块,离ST差距还明显,不晓得NXP后续如何才能整合好这些资源。。。

网友(2015-05-04):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