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困惑:传感器的Measuring frequency和Bandwidth能是一回事?

楼主(2015-04-04):
使用的是类似这种外形的激光测距传感器

以前用的测距传感器,很清楚写着Sampling rate(我理解是传感器自身采样频率)Frequency response我理解是被测信号变化频率),这个没有疑问。

//////////////////////////////////////////////////////////////////////////////////////////////////////////////////////////
这次是另一个厂家的,困惑就来了,Measuring frequency和Bandwidth文档写着是一样的20kHz,就让人很费解了。

Measuring frequency(通常也就采样频率,类似示波器采样频率)
Bandwidth(我理解成被测信号的变化频率,类似示波器带宽概念)

网友A:
第一个的Frequency response,就是带宽。

第二个,显然三个频率都是20k,都相当于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的Frequency response,就是带宽。

第二个,显然三个频率都是20k,都相当于带宽。 ...

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价钱就没可能,更相信是非英语系国家的翻译差异。
市场上20kHz的采样速率传感器通常几万块钱,如果来个带宽就20kHz的,价钱肯定是几十万以上,而我这个也就是5,6W。

网友:
16K,应该是内部的采样速率,2K,应该是测量结果的刷新速率。  另一家的20K,应该标的内部采样速率。

网友:
一个是采样系统参数,一个是整个系统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