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0V降压的5V,电流2A左右的稳压芯片?

楼主(2015-04-04):
求推荐20V降压的5V,电流2A左右的稳压芯片?
现在有个应用,用4节锂电芯串联供电,要控制3个小舵机,不知道有没有价格合适的电源芯片推荐!

网友A:
淘宝4元一个2576模块板子竟然比散买器件都便宜

网友:
太多了,TPS5430,543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4元一个2576模块板子竟然比散买器件都便宜

占地方太大了,有没有占空间小点的?

网友:
AN6484,SOP8封装

网友:
LM2596 3R33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地方太大了,有没有占空间小点的?

淘宝搜MP1584降压模块。便宜,体积小。

网友:
一直在用2596,品质不错。楼主可以试下。。。

网友:
推荐:LM2576/LM2596 这两款降压芯片,前者开关频率低外围器件相对较大,后者频率高,外围器件先对较小,完全满足你的20V INPUT        5V2A OUTPUT  .

网友:
td1583看看,挺便宜的,耐压我忘了

网友:
lm43603 可以试试

网友:
都是高手,留着以后用,谢谢

网友B(2015-12-16):
MP2303A,带2A没问题,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2303A,带2A没问题,实测。

非常感谢

网友:
既然是电池。我觉得LZ应该着重考虑以下问题:
1、静态电流。
2、转换效率
3、体积。
4、价格。
20V/5V 2A的DC/DC多的去了。但是综合以上考虑,您就清楚的知道你要的是啥了。

网友(2020-11-03):
引用 网友C:
DC-DC
降压产品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频率        封装
PW2057           2.0V~6.0V        3.3V,1.8V,1.2V  0.7A        1 ...

参数看起来是可以,价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