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finsh和console,编译出现错误,怎样解决?

楼主(2015-04-04):
我在rtconfig.h里面配置:

//#define RT_USING_CONSOLE
//#define RT_USING_FINSH
//#define FINSH_USING_SYMTAB
//#define FINSH_USING_DESCRIPTION

编译时会出现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rt_console_set_device" [referenced from ...board.o]

rtthread.h有下面的相关条件:

#if defined(RT_USING_DEVICE) && defined(RT_USING_CONSOLE)
rt_device_t rt_console_set_device(const char *name);
rt_device_t rt_console_get_device(void);
#endif

我在 board.c增加条件编译,可以通过了。会有问题吗?

#ifdef RT_USING_CONSOLE
    rt_console_set_device(RT_CONSOLE_DEVICE_NAME);
#endif

网友:
看你怎么用,如果不用console,uart也可以不用初始化

网友:
rtconfig.h中关闭相关功能一般需要scons重新生成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