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否有现成的按键组合功能框架?

楼主(2015-04-05):
板子上的按键高级点功能可以区分长按和短按。

如果需要组合呢?就像苹果手机长按开源和音量+键等(随便举得例子)。
如果按键稍微多点,自己一点点实现就很麻烦。

但是,这些操作有共性,哪位大侠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开源按键组合框架来使用?

网友A:
发一个给你,里面还有教程,告诉你怎么移植和怎么理解。使用的话,会移植就好了,移植的话很简单,配置下底层就可以。

网友B:
感谢二楼的程序很有用
这是你们的开发板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一个给你,里面还有教程,告诉你怎么移植和怎么理解。使用的话,会移植就好了,移植的话很简单,配置下底 ...

你的处女回复啊,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二楼的程序很有用
这是你们的开发板教程吧

本教程还未正式发布,敬请期待,多多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教程还未正式发布,敬请期待,多多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教程还未正式发布,敬请期待,多多支持

赞,按键组合,Mark

网友:
写得不好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按键少的话,用一个Bit表示一个键,就可以用Key = GetKey(); sw..(Key){ca... K1+K2:来处理了,多得话可以和电脑键盘一样,用按下,放开来表示,可以用较少的变量来处理,一般的键盘可以处理5个键同时操作,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做2-3键的

网友:
2楼的东东非常好,谢谢分享。

网友:
初步看了一下那个文件,写的真好,比我的模块多出一个双击功能,可能是条件编译的原因,程序要长一些

网友:
赞,按键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一个给你,里面还有教程,告诉你怎么移植和怎么理解。使用的话,会移植就好了,移植的话很简单,配置下底 ...

还有其他教程吗

网友:
谢谢二楼和楼主,写的蛮好的,正在认真看!!

网友:
不错,下来学习下!!!!!谢谢二楼分享

网友:
2楼好人,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2L请指教,你的代码测试了一下,为什么CreateKey(&Key1,cbOfKey1);放到void Key_GPIO_Config(void)里面不行呢?真奇怪,如果在void Key_GPIO_Config(void)里面创建按键按键内存不能被分配。求指导。
代码很棒。

网友:
不错,很好,谢谢二楼

网友:
二楼很好,谢谢

网友(2015-05-07):
引用 网友A:
发一个给你,里面还有教程,告诉你怎么移植和怎么理解。使用的话,会移植就好了,移植的话很简单,配置下底 ...

请教下, 我刚刚使用了你的按键模块。

不知道是不是BUG, 我修改长按的最短时间为2000MS,  按键10MS扫描一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发一个给你,里面还有教程,告诉你怎么移植和怎么理解。使用的话,会移植就好了,移植的话很简单,配置下底 ...

请教下, 我刚刚使用了你的按键模块。

不知道是不是BUG, 我修改长按的最短时间为2000MS,  按键10MS扫描一次。

程序里面我判断一个按键 短按, 和长按。

定义#define REACTE               REACTE_WHEN_UP

现在 当我一直按着按键, 能进入长按分支。  长按结束后抬起按键那一下, 也响应了 短按的分支。。

问题是能不能长按后抬起那下 , 不要被检测成是按键短按?

网友:
引用 网友C:
2L请指教,你的代码测试了一下,为什么CreateKey(&Key1,cbOfKey1);放到void Key_GPIO_Config(void)里面不行 ...

你把Key1定义为函数里面的局部变量Key_GPIO_Config?这样子是不行的,这个结构体变量是用来存放按键状态的,必须在按键检测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有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 我刚刚使用了你的按键模块。

不知道是不是BUG, 我修改长按的最短时间为2000MS,  按键10MS扫 ...

我等下修改下这个bug,我在编写的时候只想到了检测每一种状态的检测,没有想到他们之间在实际使用中是互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等下修改下这个bug,我在编写的时候只想到了检测每一种状态的检测,没有想到他们之间在实际使用中是互 ...

好的, 还有个问题。
这个版本的是不是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多次快速的单击按钮,最后会判断出来一次长按。
我现在程序里面 获取短按后,
都调用GetKeyElement(k1,ELEMENT_LONG_PRESS,CLEAR);//清除长按
        GetKeyElement(k2,ELEMENT_LONG_PRESS,CLEAR);//清除长按
来清除下, 就不会误判有长按发生。
这个你看下 是不是要改呢?

网友:
mark一下,等完整版

楼主:
自古二楼出真相。

网友:
以前单按键的有了那个3行的按键处理非常方便,多按键的研究下2楼的,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好的, 还有个问题。
这个版本的是不是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多次快速的单击按钮,最后会判断出来一次长按 ...

新的,修改好BUG后在此。

网友A:
不过新的程序中没有使用手册,只有2楼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修改好BUG后在此。

好的, 非常感谢。。 等下回去了 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过新的程序中没有使用手册,只有2楼才有

对于你的程序请教一个问题:
若要把两个按键组合起来使用该如何实现?

比如
KEY_1短按切换LED1——LED3,长按则快速切换,双击BUZZER1响起
KEY_2短按切换LED4——LED6,长按则快速切换,双击BUZZER2响起
以上这些都可以实现。

但下面的按键功能如何实现?
当KEY_1和KEY_2同时按下时,关闭BUZZER1
当KEY_1和KEY_2再次同时按下时,关闭BUZZER2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你的程序请教一个问题:
若要把两个按键组合起来使用该如何实现?

这个是应用层的问题了,你就加个判断就好啦,if(GetKeyXXX>0&&GetKeyYYY>0).....然后加多一个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修改好BUG后在此。

请问我更新了修改后的驱动,发现长按时间无法响应了?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呢

网友(2015-10-08):
谢谢2楼,代码很棒,key代码框架写的真好!

网友:
自己用状态机写一个,什么长按短按单击双击消抖组合,甚至是旋转编码器,一个搞定,一劳永逸

网友F:
看了一下2L的文档,也是基于状态机的,不错,只是状态有点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了一下2L的文档,也是基于状态机的,不错,只是状态有点少

大虾能指点一下你说的状态机不,感觉还厉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大虾能指点一下你说的状态机不,感觉还厉害,

请自行谷歌有限状态机(finite state machine),在FPGA里用得很普遍。
对于按键的处理,我当时参考了这个
http://www.mathertel.de/Arduino/FiniteStateMachine.aspx
http://www.mathertel.de/Arduino/OneButtonLibrary.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自行谷歌有限状态机(finite state machine),在FPGA里用得很普遍。
对于按键的处理,我当时参考了这 ...

谢谢,大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一个给你,里面还有教程,告诉你怎么移植和怎么理解。使用的话,会移植就好了,移植的话很简单,配置下底 ...

你好!请问下你那个程序在编译的时候出现很多错误,应该打不开stm32f10x。h文件报错。cannot open sourse input file stm32f10x.h: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个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