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弄来一套步进电机,不会玩啊,上不了高速

楼主(2015-04-05):
86步进电机(1.8度步距角)+杰美康2M982驱动器+明纬24v8.8A开关电源+51单片机去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设置的的5细分1.8A,速度到了6.7K,就提不上去了,加速度线性的,1ms+1脉冲,应该不快吧。是不是驱动电压太低了。程序也不太会弄,如果用s型加速,是每加速一次发固定的脉冲数量,还是固定2ms时间好  ,比如我设定速度15k,要发3500个脉冲,怎么去判断能不能达到设定的速速。我已经关注某某某很久了。

网友A:
高速最好还是要闭环控制,加个旋转编码器,可以有效提升速度,并且可以有效保证不丢步

网友B:
步进电机速度本来就不很高,要高速还是伺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速度本来就不很高,要高速还是伺服吧。

25圈每秒  算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试做51单片机的步进控制,如果用定时中断的话,速度提不起来的

不会吧     为什么别人的那么牛  那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25圈每秒  算高吗

对步进电机来说算高的了。

网友:
提高驱动电压就可以了,但最好低速时电压低,高速时电压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25圈每秒  算高吗

对于这个速度,很多电机天生就达不到要求了......

一般步进电机工作的高速范围在600~1000RPM,再高的话一般就不太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这个速度,很多电机天生就达不到要求了......

一般步进电机工作的高速范围在600~1000RPM,再高的话 ...

嘿嘿  关注你很久了   问一下  你是怎么做的 加速度   怎么去判断能不能达到设定速度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嘿嘿  关注你很久了   问一下  你是怎么做的 加速度   怎么去判断能不能达到设定速度的    ...

做张加速曲线表,比如从250Hz加速到3500Hz,一共180步。

在每发一个脉冲,曲线表就上升一次的情况下,脉冲总数超过360时,电机可以达到最大的速度3500Hz,如果脉冲不超过360比如300个,那么电机的最高速度就是曲线表里的第150个数据......

总的来说,就是依据你的曲线表个数据来处理的,加速和减速的脉冲数对半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张加速曲线表,比如从250Hz加速到3500Hz,一共180步。

在每发一个脉冲,曲线表就上升一次的情况下,脉 ...

这样的话  加速程序得写在中断函数里了吧   会不会浪费时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  加速程序得写在中断函数里了吧   会不会浪费时间啊

写的简洁一点就可以了。就那点程序,转成汇编也就200条左右,定时器用个CTC模式的话还是问题不大的......

网友E:
  方向错误。。。要高速,不是玩步进,而要上  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向错误。。。要高速,不是玩步进,而要上  伺服。。。

等我步进电机会玩了   再考虑伺服        玩伺服   估计51扛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最好还是要闭环控制,加个旋转编码器,可以有效提升速度,并且可以有效保证不丢步 ...

即使加编码器,也无法提高转速,除非你能自动调节步进电机的电流,也就是用闭环驱动器才可以提高转速和转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张加速曲线表,比如从250Hz加速到3500Hz,一共180步。

在每发一个脉冲,曲线表就上升一次的情况下,脉 ...

不明觉厉啊

网友:
试一下加高电压

网友:
25圈每秒合1500RPM了。

网友:
减少细分数,提高输入脉冲频率可有限提高转速(会有失步问题),提高电压只是提高扭矩跟转速无关。

网友:
1500转明显比较高,不细分的话应该还可以考虑,细分了自然精度高、速度慢

网友:
看步进电机的规格书就都知道了

网友:
1500转 要用闭环步进电机

网友:
驱动电压有些低了,最小值24V   24-80V直流供电。。

网友(2015-05-07):
高速要高压驱动,不细分我试过1000多转,细分的没试过。

网友:
头大啊,我的速度1200转,也上不去

网友:
使用驱动器是脉冲的吗?51的定时器中断频率能否达到你需要的速度。电机启动要有加速过程的,直接上高速很有可能不能启动。

网友:
86电机用24V供电,高速肯定跑不上去,供电电压至少得60V以上,供电电压越高,步进电机高速性能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