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GT的芯片可以通过SWC/SWD接口下载程序吗?

楼主(2015-04-05):
SWC/SWD是调试用的,可以用来下载程序当ISP用吗?    需要什么软件? 这样板子上留一个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的,调试口、下载口都同一个,我测试过,使用的软件LGTmix_ISP V2.3,但是大批量的时候不可能使用在线烧录吧,LGT说 也提供了高速离线烧录器,也是使用SWD 口。

网友A:
我想知道能不能用调试器下载程序,上位机软件用件LGTmix_ISP,可以吗?还是说调试必须用调试器,下载必须用下载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能不能用调试器下载程序,上位机软件用件LGTmix_ISP,可以吗?还是说调试必须用调试器,下载必须用 ...

可以, 调试器和下载器都是SWDICE mk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