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分享】MAPS四色开源套件之通用外设板MAPS-DOCK评测

楼主(2015-04-05):
原帖地址:http://www.eeboard.com/evaluation/maps-dock/

其他:【转载分享】MAPS四色板开发套件之MAPS-K64控制板上手: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7507-1-1.html

在飞思卡尔MAPS四色板开发套件之MCU主控板的评测中,我们了解了MAPS-MCU主控板的功能以及简单的上手使用,当然,这只是些开胃小菜,我们从中并未体验到四色板开发套件的独特功能与魅力,难免让人有些意犹未尽。不过,相信大家看完今天的评测后,会少了很多遗憾,多了些许期待。目前MAPS四色板开发套件中的另一块板卡为通用外设板,被命名为MAPS-DOCK,可能大家对于其第一印象是功能资源多,尤其对于新手来说,第一感觉可能是太过于复杂,不容易上手?真实情况是这样吗?相信看完本次评测,你心中自然会有一个衡量的标准。

通用外设板MAPS-DOCK

有别于MAPS-MCU主控板黄色的风格,MAP-DOCK板卡采用了传统的绿色PCB板设计,这应该是大家平时见过的最多的样式了。而真正让工程师觉得MAPS-DOCK通用外设板与主控板形成反差的是板载的密密麻麻电子元器件,近乎“攻陷”了整个板卡的正面空间布局,而背面却是恰恰想法,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如下图所示

MAPS-DOCK板的外设资源非常丰富,主要包括:

飞思卡尔K20微控制器,基于Cortex-M4处理器,作为板载调试器
一个Micro-SD卡插槽、一个8Mbit SPI Nor Flash、一个2Kbit EEPROM
I2S音频编解码器,支持一路立体声耳机输出,两路Speaker输出,一路麦克风输入
板载USB调试器, 支持CMSIS-DAP协议,同时支持USB转UART功能
USB全速接口、红外收发接口、两个UART接口、一个CAN接口
一个DAC/PWM Audio输出接口
两路单端或一路差分ADC输入
一个128x64单色LCD屏,SPI接口
四个物理按键、四个LED显示、一个五向按键、六个触摸按键
MAPS-DOCK通用外设板最大的特点可以说是全面,基本囊括了一个微控制器可以实现的各种功能,比如:Audio, MicroSD, USB, SPI Flash, EEPROM, LCD, CAN, PWM, IR, RS232, RS485等。但是,也同样是因为如此多的功能,让初学者感觉板卡太过复杂,不容易上手,那究竟何种共识更为普遍呢?

笔者也尝试从多方面去考虑这样设计的目的,但发现好像有点“钻牛角尖”,怎么说呢,如果你跳出对MAPS-DOCK这块板卡的局限思维,放眼整个MAPS四色开发套件,发现原来MAPS-DOCK仅仅是一块功能扩展板而已,既不能单独使用,也不会成为你开发的负担。而当你要使用某些功能的时候,再把它连接到MCU主控制板,省事、方面,就这么简单。

当然,MAPS-DOCK功能板也不是万能的,板卡上有些功能是不能够同时实现的,很多信号之间存在着复用,比如下图中的3个USB接口,其中两个Micro B类型(一个USB Device功能,一个K20调试信号),一个Type A类型(USB HOST功能)

其中USB HOST功能与Device功能存在复用,所以,同一时刻,只能实现一个功能。另外,MAPS-DOCK可通过板载的USB调试器接口供电,也可以从互连的MAPS-MCU主控板板取电,但是没法通过与USB HOST功能存在复用的这个MicroUSB接口供电,这点工程师在开发的时候也是需要注意的。

事实上,如果只是这些功能,飞思卡尔也完全可以将所有的功能移植到同一块板卡上,采用分开设计,又特意的设计了板卡上搭载的这个独特的PM接口(PM接口的定义可以参考硬件文档,如下图所示),用意为何?

在MAPS-MCU主控板的评测中,我们已经介绍过MCU板上的MPM接口,而MAPS-DOCK板上的搭载的是孔状的PM连接器,这里又称之为FPM接口,MPM与FPM这两者可以完好的结合在一起,实现MCU主控板对功能板的控制,以及工程师可以通过功能板的板载调试器,在无需第三方仿真器的介入下实现对主控板的调试。

这样分离式的设计难道仅仅是为了“装高大上”?当然不是。相信在看过爱板网之前一篇评测的朋友很容易联想起四色板的设计初衷——为了搭建一个开源的硬件平台。不要忘了,MAPS四色板可不仅仅只有MAPS-MCU主控板以及MAPS-DOCK通用外设板,还有桥接板、专业应用板,而这些板卡,都是通过一个独特的PM接口与主控制板连接,构成一个易于使用、易于移植、开放的开发平台,通过另外的扩展板,我们还可以接入飞思卡尔的FRDM平台、接入Arduino扩展平台等,这是一个全新的开源平台,能容纳的更多更广的开源硬件项目,这样一想,是不是很值得期待呢!

楼主:
开发环境介绍

开发环境我们主要分为硬件开发工具以及软件IDE工具:

硬件开发工具
从板卡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块板卡都提供了20PIN标准的JTAG接口,我们可以通过第三方仿真器如J-LINK、ULink2等进行直接对MCU的编程开发。

当然,如果只能借助第三方的工具进行开发,板卡的功能未免也太low了,如何谈那种拿来即用、简单方面的开源精髓,所以说,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直接通过MAPS-DOCK功能板上的连接K20微控制器的MicroUSB接口进行开发。

说起来,我们对K20作为板载调试器这个功能并不会陌生,在FRDM-KL25Z的平台上,我们第一次接触了跨时代意义的OpenSDA调试器的诞生,但是第一代并不开源,而在我们之前评测的Freedom FRDM-K22F板卡中,OpenSDA调试器已经更新到V2.1版本,并且基于ARM的开源的CMSIS-DAP协议,而MAPS四色套件作为一套面向开源平台的开发套件,当然同样是基于开源的CMSIS-DAP协议,实际使用起来那是相当的方便,需要安装的一些驱动会在稍后的上电环节中详细叙述(必须详细叙述,这里必须要批判下,官方提供的驱动安装教程很坑人)。

软件IDE工具
作为一款面向开源平台的开发套件,我们可以看到飞思卡尔产品策略思维的转向,在提供的软件开发包中,并没有首推自己KDS、codewarrior这些自家IDE的例程代码,而是主推了keil、IAR这些第三方,使用比较普遍、广泛的IDE工具的例程源代码,这让更多的工程师可以上手使用,减少学习成本,从这样的改变我们也能看出飞思卡尔主推开源平台的决心。在实际使用的时候,推荐大家使用KEIL5.11以上版本,IAR使用7.2以上版本。

上电使用

MAPS-DOCK作为一块功能扩展板并没有搭载主控MCU,所以是无法单独开发的,开发时我们需要搭配上一篇评测中的MAPS-MCU主控板才可以实现完整的开发,也就是说,目前的开发环境也主要是围绕飞思卡尔K64微控制器。板卡可以通过主控MCU板或者MAPS-DOCK外设板上的debug MicroUSB接口供电,如下图中的电源拓扑

驱动安装
通过MPAS-DOCK板卡的调试器接口连接电脑上电,windows执行自动安装驱动时会提示安装失败。坑人的地方来了,此时若按照官方提供的用户指南来操作,应该是在MAPS软件开发包中的Tools文件夹下找到驱动程序mbedWinSerial.zip,然后解压手动执行安装,可在笔者下载的软件包中没有这个驱动,难道说我打开的方式不对!!!

反反复复折腾了好久还是不对,最后的还是根据驱动命名的启发在ARMmbed页面找到了mbed Windows serial port driver,安装过程需要板卡连接上电。

安装完这个驱动后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出现了一个USB_CDC驱动,如下图所示。如果不曾了解过的飞思卡尔的OpenSDA调试器,相信到这里能卡住一大部分工程师。

笔者尝试了下进入MAPS开发套件的Bootloader模式(按住主控板的复位按键同时上电),重新烧录了固件0221_k20dx128_k64f_0x5000.bin,烧录完成后,重新插拔上电终于看到mbed Serial Port(如下图所示),此时板卡就可以支持CMSIS-DAP调试,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对MAPS四色套件进行开发了。

楼主:
通过Keil5.14 IDE工具开发
笔者这里选用的IDE开发工具为Keil V5.14的版本,如果是第一次接触飞思卡尔K64F微控制器的朋友,Keil5.0以上的版本需要你自己安装对应微控制器的database,如下图所示

事实上,飞思卡尔提供的软件开发包中,资料还是非常丰富的,提供了对飞思卡尔K64F内核以及外设的软件支持(除了原本的驱动不知道跑哪去了),包括设备的硬件抽象层HAL,建立在HAL之上的设备驱动和例程,除此之外,软件包还包括了最新的RTOS内核,USB协议栈和其它软件模块用于扩展和增强MAPS四色板开发套件的功能。

在demos的文件夹下,能看到丰富的例程代码资源,不过很多例程资源都超过32KB大小,使用32K代码空间限制的IDE工具的工程师该考虑升级下软件了。

这里笔者就随便选择了一个例程载入,比如rtc_func,可以看到,载入的例程包含了设备驱动库工程文件以及例程的代码工程文件,由于例程需要使用MAPS的设备驱动库来调用HAL和外设驱动,所以在编译例程之前我们需要构建MAPS的设备驱动库ksdk_platform_lib.a,点击ksdk_platform_lib.a工程文件编译,如下图所示

ksdk_platform_lib.a设备驱动库文件编译完成后再执行例程的编译

例程编译完成后可以选择对应的Debug工具,我们是通过板载的MicroUSB接口实现调试的,故这里选择的是CMSIS-DAP调试器

下载完成后我们可以通过串口查看rtc_func的输出

又如下图则为通过SPI信号实现MAPS-DOCK的LCD显示功能

当然,需要执行调试功能的朋友可以直接通过Debug按钮(Crtl+F5)实现,如下图

有关MAPS四色开发套件更多资源、例程的体验就不再此文中一一演示说明了,有兴趣的工程师可以购买一块亲身体会下,目前套件在爱板网商城的售价为278RMB/套。

小结

介绍了MAPS四色板开发套件中的MAPS-DOCK通用外设板的功能特点,并且通过与MAPS-MCU主控制板的配合,实现MCU部分功能的演示。从整个MAPS四色板开发套件的结构布局中我们不难看出飞思卡尔面向开源平台的决心:

主控板设计得从容有致,差不多就是一个精简的最小系统,方便扩展,方便DIY;
MAPS-DOCK外设板功能齐全,几乎囊括了大部分通用的外设资源,基本上可以测试微控制器大部分常用接口;
而专业应用板则是针对具体的应用例如电机驱动、物联网应用或者无线充电等等;
而桥接板这是为了兼容市面上各种热门的开发平台,例如FRDM平台、Arduino平台以及树莓派等等
MAPS四色板开发套件陆续还会出各种MCU的主控板,扩展板系列,真正意义上实现低成本、扩展性强、兼容性广、易于移植,既能满足广大工程师的差异化需求,适合所有需要学习、应用飞思卡尔MCU产品的用户使用。

最后,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MAPS四色开发套件的心声:”我本是面向开源平台,奈何名字没取好,一直被误认为是评估套件!“

网友:
期待更多的种类哦

网友A:
撸主啊,我的问题按照软件指南make了ksdk_platform_lib文件,也没发现ksdk_platform_lib.a文件。结果82个错误!你给看看怎么个情况呢?我来上图!
我是根据下面的截图做的,怎么不行呢?

我的IDE是IAR7.1。是IDE的问题还是什么啊?

网友:
还有,楼主mbedWinSerial.zip这个文件在哪能下载得到呢?我系统安装成了USB人体学输入设备,不知道什么节奏?也没串口出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撸主啊,我的问题按照软件指南make了ksdk_platform_lib文件,也没发现ksdk_platform_lib.a文件。结果82个错 ...

编译平台貌似要7.2

网友:
爱板网好多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译平台貌似要7.2

一定要7.2啊,我滴神呢!我去找找7.2吧。纠结的快不行了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编译平台貌似要7.2

哥们儿,7.2还是这样肿么办啊?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儿,7.2还是这样肿么办啊?纠结!

我去  这啥情况
我也没遇到过啊
路径里有中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儿,7.2还是这样肿么办啊?纠结!

看起来也没中文啊
option里面看看芯片选择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也没中文啊
option里面看看芯片选择对不对

芯片是对的,路径问题。我放在D盘根目录就行了。草,纠结好几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对的,路径问题。我放在D盘根目录就行了。草,纠结好几天了!

解决了问题就好
我当时为了避免麻烦
全都放在了默认的路径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对的,路径问题。我放在D盘根目录就行了。草,纠结好几天了!

我刚开始用的时候
没出那个.a文件
折腾了好久
论看资料的重要性

楼主:
也是刚收到飞思卡尔送的MAPS套件 然后做的评测

网友:
爱板网不就是做测评
卖板子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是刚收到飞思卡尔送的MAPS套件 然后做的评测

你的DOCK板子也是蓝色的吗?本坛兑换的?蓝色的板子和爱板网现在销售的DOCK板不一样,I2S音频部分接口不一样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有时间下它的原理图看看。
还有,CMSIS-DAP,mbedWinSerial_16466.exe这个文件下载到了,我安装时软件提示没发现硬件。你的怎么解决的,说一下嘛,能否把你的驱动传上来。共享一下呢?楼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刚开始用的时候
没出那个.a文件
折腾了好久

CMSIS-DAP,mbedWinSerial_16466.exe这个文件下载到了,我安装时软件提示没发现硬件。你的怎么解决的,
我系统的xp把CMSIS-DAP安装成了USB人体学输入设备,不知道什么节奏?也没串口出现!

网友C:
能否麻烦LZ把其中的Demo作为附件发上来,或者告知下载地址?

网友:
还在攒积分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问题就好
我当时为了避免麻烦
全都放在了默认的路径里了

默认路径这绝对是避免麻烦的好习惯,不良后果就是计算机C盘里乱七八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MSIS-DAP,mbedWinSerial_16466.exe这个文件下载到了,我安装时软件提示没发现硬件。你的怎么解决的,

CMSIS DAP功能使用K22(还是K20?傻傻的记不清楚)完成的
那个东西需要下载固件给K22(还是K20?)
我坛应该是有教程的
等下我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默认路径这绝对是避免麻烦的好习惯,不良后果就是计算机C盘里乱七八糟

控制安装在默认路径里软件数量就好了
装之前现在网上搜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DOCK板子也是蓝色的吗?本坛兑换的?蓝色的板子和爱板网现在销售的DOCK板不一样,I2S音频部分接口不 ...

我的MAPS全是蓝色的板子  一水儿的蓝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麻烦LZ把其中的Demo作为附件发上来,或者告知下载地址?

http://www.freescaleic.org/page/freescale-mcu/
看这里看这里!
这里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MSIS-DAP,mbedWinSerial_16466.exe这个文件下载到了,我安装时软件提示没发现硬件。你的怎么解决的,

你看看这个文档

也许会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麻烦LZ把其中的Demo作为附件发上来,或者告知下载地址?

在刚刚那个网页里面 有官方资料下载的,其中一个就是dem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MSIS DAP功能使用K22(还是K20?傻傻的记不清楚)完成的
那个东西需要下载固件给K22(还是K20?)
我坛 ...

型号是M20AGV,也是非卡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型号是M20AGV,也是非卡的芯片。

是的
也是他们家自己的
这么做真心觉得好土豪啊
您看到我刚才给你上传的附件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个文档

也许会有帮助

谢谢,我下来看看。不过我碰到的事情都是蹊跷的。现在我就什么另外的驱动也没装(当然了IAR可能已经自动安装驱动了。)我用IAR设置了CMSIS-DA调试,都是自动啊默认啊设置的。现在也可以下载程序也可以单步全速运行。就是出奇的慢!
MAPS-K64_1.0.0里面的lcd演示程序从下载到完成,大概要2-3分钟!我去,这也太慢了啊,之前我弄16位机像这样的程序,30秒内肯定完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也是他们家自己的
这么做真心觉得好土豪啊

现在在看,有问题再向你请教。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下来看看。不过我碰到的事情都是蹊跷的。现在我就什么另外的驱动也没装(当然了IAR可能已经自动 ...

我用的Jlink
没用您说的那个下载方法
我烧录LCD的那个程序还是比较快的
但是我LCD的屏幕貌似是坏的
比较郁闷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在看,有问题再向你请教。谢谢啊!

不客气
互相学习
建议你要是方便的话 还是用Jlink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个文档

也许会有帮助

这个文档和我们的一水蓝的板子对不上号的,文档里面CN14的地方我们的一水蓝板子是CN4。LD6也是在两个电位器下面的。不在文档的位置。K1是对的,但是我按住K1插USB没有毛反应。赶脚我们的一水蓝有点不伦不类对不上号!不过不要钱的东西已经不错了,在这里还是要谢谢本坛和飞卡。让我们慢慢琢磨吧。 回头放血买个jlin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
互相学习
建议你要是方便的话 还是用Jlink吧

同事有个jlinkV8,回头试试看!果真速度快,就入手一个。不再纠结它了。 加油!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档和我们的一水蓝的板子对不上号的,文档里面CN14的地方我们的一水蓝板子是CN4。LD6也是在两个电位 ...

我那个一水蓝的是MAPS
你的是本坛的高档开发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档和我们的一水蓝的板子对不上号的,文档里面CN14的地方我们的一水蓝板子是CN4。LD6也是在两个电位 ...

MAPS K64是根据我坛高档开发板改进而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事有个jlinkV8,回头试试看!果真速度快,就入手一个。不再纠结它了。 加油!呵呵 ...

        Jlink要用SWD模式下载
要不然会锁住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一水蓝的是MAPS
你的是本坛的高档开发板吧

你的是你自己买的MAPS?我的是本坛的国产高档开发板。K64.

网友:
引用 网友B:
Jlink要用SWD模式下载
要不然会锁住芯片

好的,我下载的时候注意确认一下。免得麻烦!不然又要搞的几头雾水,再纠结几天!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你自己买的MAPS?我的是本坛的国产高档开发板。K64.

不是买的
试用滴
不过也差不多的

网友E:
楼主这是蓄势待发的节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是蓄势待发的节奏啊!

这段时间关注MAPS套件多一些 等做活动的时候入手会快呢

网友:
不错的板子。积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APS K64是根据我坛高档开发板改进而来的

怎么改进的,升级,还是降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怎么改进的,升级,还是降级?

升级
简单来说 加了部分外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升级
简单来说 加了部分外设

不错,那等这个月的活动了,希望能搞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那等这个月的活动了,希望能搞一块

祝你好运咯!
目测是国产中等开发板那个兑换券吧

网友: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经验分享 !

网友(2015-05-05):
四色板开发套件还没开始兑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