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K6410裸机显示,调试正常,但是用sd烧录,会有2个图...

楼主(2015-04-05):
最近本人在OK6410开发板上遇到一个问题,用RVDS2.2调试都ok,但是,用SD写入到falsh后(编译启动为0xc0008000,然后SD卡上有U-boot,zImage),启动后,大致正常,但是有2个菜单显示有乱码,(rvds调试时30多个菜单界面都正常!),后来,通过串口把这2个界面的显示数据传了出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本来图片界面数据是用数据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set[261120] 定义的,然后显示时,从falsh中取出,送到显示缓冲,我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串口把falsh中取出的数与gImage_set数据不对,如图片gImage_set是0X86,0X31,  而从flash读出,送到串口为0X84,0X33  这样 。所以,我一直无法解决,不知道是编译出错,还是从PC机传zImage给SD卡错,还是SD启动后,传给NandFlash错?请大家指点,谢谢!

楼主:
附上显示的效果,背景原来是 像 计算器一样的输入窗口, 目前只有后来叠加的显示框正确,背景乱码了!
请大家指点!

楼主:
跪求大家赐教啊!!!!!

网友A:
难道是Flash有坏块?
或者数据被冲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Flash有坏块?
或者数据被冲掉了?

嗯 我也有些怀疑,但是 U-boot 是厂家的,不知道 把 我程序的图片的数组写进flash之前,做过ECC校验,避开坏块,所以现在好郁闷,您可有好办法解决不?

网友B:
换一块板子试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块板子试一下呗。

换过了 ,手上有4个板子都是这样,且有意思的是 都是那个2图片有乱码,而JLink调试 啥毛病都没有,

楼主:
我今天打电话去问了 飞凌售后,他们说,在把SD的zlmage文件读入,写到Nandflash前,他们会检查flash的坏块,有坏的标记的不去写的,所以,现在不知怎办了。

楼主:
还是没整出来,挺郁闷!!

楼主:
试了一个晚上,发现有规律的事,每次烧录好,复位运行,这2幅图也是正常的,但是 ,一旦断电了,就出问题了。且出问题的总是这2个图,比如tu1【261120】、tu2【261120】是有问题的,而tu3【261120】一直没有问题,我就把tu3【261120】的名字改为tu1【261120】,此时显示ok,而把tu2的名字改为tu3,则也显示乱码,按说,这样就只定位在tu1【261120】、tu2【261120】里面的数据有问题,但是,不能解释的是,为何JILNK调试正常,SD烧录后不断电的时候正常?

而且另外发现调用延时函数时,
void msdelay(int time)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j;
            for(i = 0; i < 2000; i++)
                    for(j=0; j<time; j++);
}
SD烧录后msdelay(50);    =15ms       ;而rvds调试, 才2ms! 但是 用定时器产生的时间却是一致的。

网友C:
会不会是某些变量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某些变量初始化的问题,

好的 谢谢指点,我看看

楼主(2016-04-12):
好奇怪的问题  现在回头看看  都忘记当时怎样解决的了  好像换了 LCD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