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here was 1 warning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of the debugging session

楼主(2015-04-05):
使用FRODM-KE02Z,在IAR下新建了个点亮LED工程,程序的编译没有警告和错误,在下载代码的时候出现了这个警告
代码下载后看LED灯闪的到是对的,这个警告意味着有的时候程序或跑飞么,需要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A:
这个警告可以忽略,不影响功能且程序不会跑飞的。

网友:
没关系的,不要在意这个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警告可以忽略,不影响功能且程序不会跑飞的。

好的,只要不跑飞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警告可以忽略,不影响功能且程序不会跑飞的。

请帮我结贴吧,我这里没有编辑选项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帮我结贴吧,我这里没有编辑选项了,谢谢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警告可以忽略,不影响功能且程序不会跑飞的。

什么警告会影响程序运行,什么样的不会,还是一般都不会影响?有这方面的总结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警告会影响程序运行,什么样的不会,还是一般都不会影响?有这方面的总结么? ...

如果你要了解IAR的警告详细情况,建议你去IAR官网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IAR的工程师会帮你做详细解答。

https://www.iar.com/support/technical-suppor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了解IAR的警告详细情况,建议你去IAR官网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IAR的工程师会帮你做详细解答。

感谢,偷偷的问下,需不需要要正版软件才会支持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偷偷的问下,需不需要要正版软件才会支持啊

是的,因为我记得是要填写IAR的license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因为我记得是要填写IAR的license号的。

那我就不去耽误人家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就不去耽误人家了,嘿嘿

咱都 别给领导们添麻烦了

网友:
黄色的警告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