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问怎么在51单片机上移植ttf文件,使它可以显...

楼主(2015-04-05):
各位大神,请问怎么在51单片机上移植ttf文件,使它可以显示在LCD上?谢谢

网友:
这估计有点难度,要知道此格式文件的结构吧

网友:
emwin里面有支持tty文件,不过51跑不动,最少cm4的cpu吧。我是用的400MHz的arm9跑的

网友:
TTF 是矢量的字库吧,,,,,,如果真要显示,可以参考LINUX下的源码的。。。。。。。。。。只是想法

网友:
应跑不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