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用过RN8209,应用电路应该是什么样的?貌似手.....

楼主(2015-04-05):
RT.
下图引自百度文库中锐能微官方手册应用电路。
图中 220V L (火线)与芯片GND相连,这是什么原理?
脑子不够用,求指教。

网友:
防偷电 测零线

网友:
单相计量都是火线作为参考地,因为锰铜采样是在火线上,直接进单片机,所以火线作为参考地

网友A(2016-07-17):
弱弱问一句,单片机会死机吗?这样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弱问一句,单片机会死机吗?这样接

不会死机,单相电能表都是这样连的

网友:
电阻作为电压采样,需要零线或火线作为参考地,因为锰铜做电流采样,必须用火线作为参考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死机,单相电能表都是这样连的

与单片机通讯我想还是弄个光耦隔离啥的保险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单片机通讯我想还是弄个光耦隔离啥的保险点

计量部分 GND就是火线
外部通信都用光耦隔离,否则容易烧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