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 Boost开关电源斜率补偿问题请教

楼主(2015-04-05):
最近做了个Boost开关电源,输入AC18V,输出DC36V 2A,带负载没有问题,效率80%左右,主要是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很差劲

还有就是驱动波形出现了所谓的次谐波振荡,驱动脉宽(占空比)不断的变化 ,于是我也照着UC3842 Datasheet上面最后一页提到的

笼统方法做了斜率补偿,效果还是不好,不知道是那儿出了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我的环路没有精确的计算,只是大致凭感觉补偿,因

为峰值电流模式Boost电路的传递函数模型我推导不出来,一些资料上推导得也很麻烦,而且这个Boost还有右半平面零点,ESR零点应

该比较大,主要是输出电容我采取了多个并联,ESR小,所以ESR零点应该比较大,电路图如下:请大神诊断,谢谢!

     图中R8是个10K的电位器

                                                                                                    PS:本人系学生,刚刚接触开关电源不久,表述不对之处还望见谅!谢谢!

网友:
你既然也提到了占空比不断变化,是不是有大小波现象?既然不想算那么麻烦,土办法上,你就至少先补到木有大小波为止。这个补好以后再看效率以及你要的指标正常不正常咯。然后再搞FB以及COMP的补偿。
如果没意外的话这俩你也是参考别人的应该

网友:
直接补偿猛一点,整成电压模式的 ,然后调节R11 C21 C13

网友:
加大C11试试

网友A:
你干脆把电感量减小一点搞成DCM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干脆把电感量减小一点搞成DCM模式。

版主,我今天加大斜率补偿力度时,突然PWM输出就没有了,然后稍微减小补偿力度,PWM又有了,

在这临界的地方,还是有大小波,但是没有以前那么明显了,我降低了开关频率,电感有啸叫声,难

道这就是进入了DCM模式了?但是电压、负载调整率还是不好,也略有改善。分别为2%、4%,我该

如何进一步提高电压负载调整率了?谢谢!

网友B:
这不是次谐波振荡啊,你这也不是大小波啊。

网友B:
给你一个张博士推导出来的文档:(这里面F1可以认为是2比较简单)

网友:
仔细一看你的占空比离50%还很远呢,是不是你的补偿部分不对啊。你可以试试下面的补偿参数,C12=100nf,R11=2k,C13=1nf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次谐波振荡啊,你这也不是大小波啊。

谢谢你回帖,您应该比较精通开关电源,我想问您两个问题:

1.您能告诉我这个电源为什么会出现占空比不断变化的现象(大概变化范围60%-80%),还有就是电压、负载调整率差劲该如何改善?

2.我电路中的斜率补偿电路有问题吗?为什么我加大斜率补偿力度时,占空比波动的范围会小一点,于是我继续加大补偿力度时PWM突

   然就没有了输出?还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反馈环路不稳定引起的?

  PS:昨天我随便补偿了一下环路,竟然出现了占空比100%,烧了不少东西。开关电源实在太难调试了!小信号建模计算环路我总觉得麻烦,算出来也不一定能用,您应该也是靠经验试的吧。

网友:
最近也咱研究这个控制芯片,反激拓扑和这个有相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张博士推导出来的文档:(这里面F1可以认为是2比较简单)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次谐波振荡啊,你这也不是大小波啊。

这些是大小波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回帖,您应该比较精通开关电源,我想问您两个问题:

1.您能告诉我这个电源为什么会出现占空比不断 ...

你可以看下这个帖子:http://bbs.21dianyuan.com/34844.html

理论上CCM负载稳定了,占空比也应该稳定了。调整率需要增大直流增益。还有pcb布线也可能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我今天加大斜率补偿力度时,突然PWM输出就没有了,然后稍微减小补偿力度,PWM又有了,

在这临界的 ...

最好上实物图,还有Isense脚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下这个帖子:http://bbs.21dianyuan.com/34844.html

理论上CCM负载稳定了,占空比也应该稳定了 ...

您好,我先问你一个问题,BUCK电路的MOS放在低端,与放在上面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就不共地了?像下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先问你一个问题,BUCK电路的MOS放在低端,与放在上面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就不共地了?像下面: ...

对就是不共地了,只是反馈处理比较麻烦些,像你这样隔离就简单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不共地了,只是反馈处理比较麻烦些,像你这样隔离就简单些了。

如果这个BUCK的MOS不放在低端,都不知道该怎么驱动MOS和电流采样,估计需要光耦或者半桥驱动器来自举驱动吧?

无论怎样还是要谢谢热心的你!

网友C(2015-12-05):
借此帖,也请教一个问题,为何有些电路会在此处增加电容,此电容是改善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此帖,也请教一个问题,为何有些电路会在此处增加电容,此电容是改善什么问题 ...

对采样的电压进行滤波,防止干扰一般是104  103  102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采样的电压进行滤波,防止干扰一般是104  103  102

曾经此电容1nF增加上后有部分产品不稳定,后不敢用取消了此电容。
不稳定的原因不知会不会是由于此电容引入了一个反馈到VFB而形成了某种谐波。
有些IC资料中要求此电容,有些IC资料中没有要求此电容,同类原理的BOOST IC不同厂商会有不同的要求,不知是据于什么考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借此帖,也请教一个问题,为何有些电路会在此处增加电容,此电容是改善什么问题 ...

提高动态响应用的。对负载的波动快速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提高动态响应用的。对负载的波动快速反应。

但此电容曾经引发一个产线批次异常,最后是去掉了,但没有整明白此原因。

网友D:
环路补偿,一般还会再串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环路补偿,一般还会再串一个电阻

网友(2017-11-29):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次谐波振荡啊,你这也不是大小波啊。

搭车问一下,楼主图上的斜率补偿电路的工作原理?
就是三极管E极接在了RC滤波器的C上。。。。这个电路 出自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