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用J-LINK把u-boot down到zybo开发板上

楼主(2015-04-05):
        J-LINK Version 4.82开始支持多种格式的输出文件。 J-Link Commander: loadbin command extended. Now loading of hex, mot, srec etc. files is also supported. 这样的话loadbin命令就可以灵活的把编译好的文件烧写到DDR3内存中。
        下面分享一个脚本:
        device zynq 7010
        speed 12000
        sleep 50

        loadbin u-boot-spl.bin 0x00000000
        verifybin u-boot-spl.bin 0x00000000

        setpc 0
        g
        sleep 1000
        h

        loadfile u-boot.srec
        setpc 0x04000000
        g
        通过这几个命令就可以把u-boot下到DDR3中。附件是做好window是脚本,双击program_init.cmd就可以通过J-LINK把u-boot烧写到DDR3中。
note:需要把SEGGER J-LINK的安装路径加到环境变量PATH中。

下面展示下效果:

1、双击命令脚本后:

2、串口输出如下

u-boot是在官方github上下载的,稍作修改编译通过就可以,有一起学习的朋友可以与我互相交流。
补充下,编译好的u-boot中有可以直接烧写到QSPI里的文件boot.bin我已经试过,这样启动完全不需要SDK中的FSBL。个人比较喜好用u-boot-spl作为1级boot,不喜欢用官方的FSBL。
忘了说,开发板用J-LINK需要自己飞线,上传下我的开发环境

网友A:
官方的FSBL是包含FPGA programing的,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实现对FPGA编程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FSBL是包含FPGA programing的,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实现对FPGA编程的呢?

u-boot里有相应下载命令fpga,可以先通过tftpboot下到DDR3中,然后通过fpga 命令

网友B:
如果没有fsbl,怎么固化程序到spi flash,比如uboot下载到spi flash中去,板子设为spi flash启动,能直接启动uboot吗?
或者 没有fsbl,sd卡中的Boot.bin能启动吗?

网友:
买了个ZEDBOARD,一直没时间忙,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能把uboot.elf文件传一下吗

网友B:
u-boot-spl.bin的源码能提供下吗  最好说一下思路架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fsbl,怎么固化程序到spi flash,比如uboot下载到spi flash中去,板子设为spi flash启动,能直接启 ...

uboot有sf write命令。可以烧写spi。需要烧写两个内容。
第一个是boot.bin,这个文件在u-boot源码目录下面,编译后会生成这个。这个是在u-boot-spl.bin的头部加了启动识别的boot_header。这部分可以看手册上的介绍。你可以用be_compare查看两个文件的区别。这个文件烧写地址从spi的地址0开始烧写。
另一个是u-boot.img,这样就可以了。这个文件的烧写地址从spi的0x80000开始烧写,这个和你congfig文件里的配置有关。我上传下我的配置文件。
如果需要Linux,可以把kernel烧写进去,文件系统比较大,可以放sd卡中。
为什么选用u-boot就是因为它提供的命令太丰富,而且帮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相比fsbl来说,它其实还需要靠SDK重新生产boot.bin。这个东西和u-boot一样可以生成,而且提供了源码,在tool文件夹里,还没时间去看。
这些内容是我在学习AM335X时,从一个高人那学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boot-spl.bin的源码能提供下吗  最好说一下思路架构

u-boot-spl是uboot源码中的一部分。它的作用就是初始化clk,DDR还有一些外设,非常小,是第一级boot。在uboot源码里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叫spl。生成的bin也在这个文件夹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uboot有sf write命令。可以烧写spi。需要烧写两个内容。
第一个是boot.bin,这个文件在u-boot源码目录下 ...

多谢,明白了。
能把你生成的uboot.elf文件传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明白了。
能把你生成的uboot.elf文件传一下吗

我在上班,晚上回去上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上班,晚上回去上传。

好的,那等晚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那等晚上了

里面有2个文件,都是u-boot编译产生的,一个是boot.bin,是用来烧进QSPI里的启动文件,即加了boot_header的u-boot-spl.bin,还有一个是你要的u-boot.elf。可能需要重命名,格式我看了是elf。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里面有2个文件,都是u-boot编译产生的,一个是boot.bin,是用来烧进QSPI里的启动文件,即加了boot_header ...

用你的文件测试成功,
话说也不用飞线jtag啊,zybo板子就有jtag啊,所以得使用xilinx的控制台了,叫xmd,一样可以实现lz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你的文件测试成功,
话说也不用飞线jtag啊,zybo板子就有jtag啊,所以得使用xilinx的控制台了,叫xmd, ...

我喜欢用j-link。方便调试

网友C:
楼主你好,我在用ZYBO的板子,做了一个FPGA+helloworld的工程,在SDK执行create zynq boot image,跟FSBL一起生产一个MCS文件,用ISE的IMPACT烧进PROM里面去,断电设置QSPI启动,结果没反应啊,不知道你试过这么烧没有,不知道我的操作步骤是不是有哪里漏了,有空帮我看一下好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在用ZYBO的板子,做了一个FPGA+helloworld的工程,在SDK执行create zynq boot image,跟FSBL一 ...

推荐使用uboot,ise内置的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在用ZYBO的板子,做了一个FPGA+helloworld的工程,在SDK执行create zynq boot image,跟FSBL一 ...

我用过VIVADO,这个步骤大致一样,应该可以。你的FSBL里初始化串口了吗?是uart1

网友D:
楼主,这个芯片的ARM跑起来如何?有木有和同级ARM处理器对比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芯片的ARM跑起来如何?有木有和同级ARM处理器对比呀

手上就这一块a9的板子。主频是650MHz。芯片最高频率1G。这个arm是硬核,应该和飞思卡尔的i.m6差不多,没用过飞思卡尔的。

网友(2017-04-15):
咨询下楼主 是否编译过uboo 2017 我也是ZYBO ,官网下的2017版本,,然后编译,QSPI启动 ,发现从SPIFLASH读数据到DDR 速度非常慢! 大概要4分钟多,怀疑uboot修改了QSPI的时钟,不过没找到哪里可以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