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运行中的FPGA重新引导?(用于更新FPGA程序)

楼主(2015-04-06):
RT。
FPGA从SPI Flash启动,如何让工作起来的FPGA重新读取SPI Flash?
PS:用于引导的SPI接口,FPGA程序能够访问么?能的话就不需要外面加电路,直接通过FPGA操作了。

谢谢。

网友:
参照CYCLONE ii 可通过ps 方式配置,用MCU读取spiflash,通过mcu的spi 向FPGA发送数据.任何时候都可重新配置,注意一定要有MCU的spi,这样配置的速度才够快

网友:
lattice的xp2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FPGA在线配置可以实现,需要MCU控制。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ALTERA的FPGA(以后可能是INTEL的FPGA了),在nCONFIG引脚上给个下降沿可实现复位,上升沿可开始配置,实际上就是一个约100ms的低电平,在片外用个单稳比较稳定,用FPGA一个引脚驱动这个单稳。

网友:
你找NEEK 开发板例子看一下,它里面有个Application Selector

网友:
建议关注一下FPGA的重配置,和楼主提的问题相关度较大。

网友:
在线升级方案,AX家都有方案,不用另外加电路的

网友:
4楼正解:如果你用的是ALTERA的FPGA(以后可能是INTEL的FPGA了),在nCONFIG引脚上给个下降沿可实现复位,上升沿可开始配置,实际上就是一个约100ms的低电平

楼主:
使用了简单粗暴的办法:断电重启……

网友:
加一个复位信号不行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