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知道为什么cyclone v到现在还没推起来

楼主(2015-04-06):
半年前刚刚入手了友晶的 de1-soc 发现linux相关资料奇缺,网上都找不到它的GUN工具链,只有altera自己的 ALTERA版 ARM DS-5。为什么到现在 cyclone v 也没有在国内推广起来呢?黑金等国内做fpga开发板的和主推altera的都没有对应的开发板放出来。

网友A:
我还在用II,看来我太OU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在用II,看来我太OUT了

out与否不在用什么器件,用新器件只是为了学习了解最新的设计方法,基本原理都是不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out与否不在用什么器件,用新器件只是为了学习了解最新的设计方法,基本原理都是不变的。 ...

你自己都明白这一点,还要什么资料,自己移植吧

话说你太高抬黑金了,黑金给友晶提鞋都不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out与否不在用什么器件,用新器件只是为了学习了解最新的设计方法,基本原理都是不变的。 ...

呵呵,一片FPGA卖400,一张板子卖4000,再说卖不动啊。初学者买那么高端的板子干毛线?学生D没几个买得起的,公司不可能考虑黑金这些小山寨厂的(除非保证板子通过各种测试并且提供详细例程和方案)。所以,没人买就没人卖。只要价格超过1K,基本就没多少人玩了。所以你就别指望了,想用自己买芯片自己画板子。

网友:
GNU可以用linaro。4.9的就可以,ucos已经支持这个器件了。我有一块ZYBO,和cyclone V SOC类似。不过相对xilinx的zynq,altera的推广做的是不怎么到位。个人感觉altera想推A53构架的,因此A9就不怎么推广了。
想跑linux的话,u-boot和kernel都已经支持了,用linaro的gcc直接可以编译。
至于FPGA这块,14.1对PC性能要求比较高,64bit系统,6~8G内存。
我也有块DE1-SOC,不过还没来得及玩,先把ZYBO玩熟了再学习。

网友B:
呃…… 我们公司已经用好久了。。。。。。。。

网友C:
楼上有de1-soc的,方不方便问问,这个cpu能不能裸奔,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计算几个乘除加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呃…… 我们公司已经用好久了。。。。。。。。

请问什么公司,方便透漏用来干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有de1-soc的,方不方便问问,这个cpu能不能裸奔,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计算几个乘除加减 ...

。。。。用这么高端的FPGA做加减乘除?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什么公司,方便透漏用来干啥不?

呃……主要是用在一些需要简单接口的地方,比如ADC啊DAC啊光纤啊之类的~
当然也有客户要求用C5的情况……

现在的新设计不怎么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上有de1-soc的,方不方便问问,这个cpu能不能裸奔,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计算几个乘除加减 ...

当然可以。我试过,我用iar开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呃…… 我们公司已经用好久了。。。。。。。。

强大,想问下arm部分为啥开发环境。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当然可以。我试过,我用iar开发的。

iar里面选具体cpu还是选内核?是用的c还是汇编?

网友:
片子太大,占pcb面积,开发工具不够完善

网友:
引用 网友C:
iar里面选具体cpu还是选内核?是用的c还是汇编?

选内核,启动代码是汇编,需要写mac文件,或者把u-boot-spl先运行下,初始化下。

网友(2016-02-28):
mark  还在入门cyclone 4

网友:
好吧,我们单位还在用c 3

网友:
Altera已经被Intel收购了,估计以后会主推Intel内核了,什么Cortex-A9、Cortex-A53估计都要歇菜

网友F:
楼主现在能找到飓风5的跑linux详细资料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现在能找到飓风5的跑linux详细资料不

你也要开始用这个了? 这个资料比较少啊,工具链到还好搞,但是就是我找不到资料如何把zImage和uboot一起变成sd卡的启动盘。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也要开始用这个了? 这个资料比较少啊,工具链到还好搞,但是就是我找不到资料如何把zImage和uboot一起 ...

我是想用但就怕没资料没人玩这个 所以迟迟没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想用但就怕没资料没人玩这个 所以迟迟没下手

用倒是可以用,只是比较受限制,不过可以自己定制外设还是很爽的~再也不用看寄存器手册了。

网友:
行业问题
经常能看到c4的板子装在产品里面

网友(2016-05-05):
妈的,我也买了一块,基本上没有什么资料。

网友G(2017-11-06):
比较过cyclone v和zynq,感觉cyclone soc 电源设计部分占用了太多管脚,造成同样封装的ic,给客户提供的管脚少好多。而且推出的产品本来就滞后,现在他们直接主推下一代soc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比较过cyclone v和zynq,感觉cyclone soc 电源设计部分占用了太多管脚,造成同样封装的ic,给客户提供的管脚 ...

altera还会有下一代产品?感觉intel的兴趣点不在这里吧

网友I:
如果不把DDRAM 做到FPGA内部,那么一切都等于球,DDRAM轻轻松松占掉一摩尔的管脚,你还SOC啥?所以,做TQFP144脚FPGA,内嵌DDRAM+ARM才是正道。降低了成本,还增加了功能。对于ARM干不了的高速采集和滤波,FPGA轻松搞定,对于算法密集型的,ARM轻松搞定,这对于运动控制,图像处理,高速信号处理等等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国内有公司开始这样做芯片了,甚感欣慰。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不把DDRAM 做到FPGA内部,那么一切都等于球,DDRAM轻轻松松占掉一摩尔的管脚,你还SOC啥?所以,做TQFP ...

能透漏下 国内哪家公司在做吗?谢谢啦。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如果不把DDRAM 做到FPGA内部,那么一切都等于球,DDRAM轻轻松松占掉一摩尔的管脚,你还SOC啥?所以,做TQFP ...

京微雅格吗?听说他们遭遇经营上的困难了

网友:
看来用FPGA+MCU才是首选。现在MCU都可以上400Mhz了。基本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京微雅格吗?听说他们遭遇经营上的困难了

是啊,这样的环境里面做点事情真的不容易,希望他们能挺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altera还会有下一代产品?感觉intel的兴趣点不在这里吧

cyclone 10, intel收购之前就已经在大力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