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测温仪,求推荐

楼主(2015-04-06):
用于烙铁镀层寿命试验,手持,精度<=1℃即可,业余玩家,银子不多,但也不想搞山寨烂货。

网友:
cem 专业做这个

网友:
红外测温

楼主:
国内手持红外有些没精度指标,有些不知道重复性如何,很犹豫福禄克56

网友:
你这种要求,国产的绝对做不到,至少要买个进口几万以上的才能测到。

网友:
自己 DIY 一个。

楼主:
准备入手福禄克572,指标还行,其实福禄克也是收购来的红外测温仪,被收购的这个公司以前也搞的不错。应该还算靠谱
价格几千元,不知还有没有性价比好的进口货。国产的比了一圈,能搜到的都不靠谱,估计做不到全量程精度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入手福禄克572,指标还行,其实福禄克也是收购来的红外测温仪,被收购的这个公司以前也搞的不错。应该 ...

你买了就会后悔,这个测量的最小直径大约24mm,远大于烙铁的面积,测不准的。你至小要买个距离系数120:1以上才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了就会后悔,这个测量的最小直径大约24mm,远大于烙铁的面积,测不准的。你至小要买个距离系数120:1以 ...

多谢指点,那您看选哪个比较好

网友:
雷泰(也就是fluke)3i系列中有合适的,LTCL2差不多吧,自己仔细看吧,价格吗,估计是天价。
http://support.fluke.com/raytek- ... 9250136_ENG_H_W.PDF

网友:
精度<=1℃
--------------
这个要求挺高了吧

网友:
红外测温在温度范围很宽的量程内达不到1度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