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 系列单片机CAN总线 波特率好复杂 有配置工具吗?

楼主(2015-04-07):
用PIC18F系列的单片机,用到了CAN ,波特率设置那部分,看不懂,请问有其他单片机一样的配置工具吗?
其中的最小时间周期:时间份额:TQ=(2*(BPQ+1)/Fosc      和波特率的关系没看出来呀

网友A:
你说的是这个吗?早期搞的,现在X平台支持了

网友B:
TQ是最小的时间单位,传输一位数据需要x个TQ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这个吗?早期搞的,现在X平台支持了

大侠!你这是在mplab中截的图,还是自己软件截图啊  看起来是方便配置寄存器的工具吧? 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主要是想类似这样的,把需求输入后,直接显示可以怎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TQ是最小的时间单位,传输一位数据需要x个TQ

谢谢,我好想也看明白了,比如设置您所谓的x为8,那么 1s/(8*TQ)  应该就等于...比特率吧(kbit/s)

网友:
有在线计算器的.
http://www.nicksoft.info/el/calc/?ac=spbrg